技嘉m68m s2p客户乱整BIOS升级失败。老鸟勿笑。

楼主(2017-04-16):
新人找BIOS苦于没有下载分,特来发一个菜鸟贴,老鸟勿笑,客户一拿来开机说等待BIOS镜像文件,客户说找了一个经常玩电脑的乱弄成这样了,我就在网上找了很多BIOS文件,用主板自带按END 进入的刷BIOS软件,双BIOS都是提示ID检查错误,没办法,就快要拆芯片了,发现网上有个教程说是要短路M-BIOS的第一脚和第八脚就可以自动恢复,没有用,然后,我按了十几秒重启键,奇迹居然出现说找不到硬盘,我插上硬盘就开始装系统了。 感谢老鸟给分,新人不易啊。

网友:
其实大多数情况不需要去短路1 8脚
直接使用热键就可以让副bios 启动

网友:
双BIOS都是有好处的!

网友:
技嘉Z87主板双BIOS的自带得有恢复出厂开关

网友:
最后发现不稳定,关几次机又不行了,换掉芯片才行。

网友A:
升级失败再次开机技嘉板子会自动还原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升级失败再次开机技嘉板子会自动还原

那倒不一定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