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5A78L-M LX 新通病(一秒掉电)

楼主(2017-04-16):
触发即掉电,极像短路,但可再次开机,说明不是短路,强短绿线,各主供电都正常,换CPU上方822排阻,正常开机。

网友:
图片上传不了,晚上再传

网友:
是+1.5VDUAL电压?

网友:
应该是连接温控信号的

网友:
根据什么换得那个排阻呢

网友:
你这个我遇到过,就是除了这个通病还有别的问题导致么??VDDA会导致,还有那个管子,还有这个822,还有开机针等等,我遇到过这些全都正常,还是掉电!!!

网友:
遇到过一次而已

网友:
图片呢?是哪个822呀,今天有个一样的

网友:
好像华硕大部分主板不出CPU电压和cpu附近822有关系 触发掉电直接查io和南桥附近822.

网友:
楼主一句话就说完了一片板。是根据经验修的吧

网友:
可以说是通病。

网友(2017-09-16):
华硕822 一直就是通病  没办法  这个板内存供电也有问题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822是送钱没错--但,偶尔也会搞死人

网友:
各主供电都正常,一秒掉电,换822排阻就好,CPU上方的,不知是哪个信号在强制上电不会再掉电

网友:
现在大家遇到华硕主板检测电压正常就换822排阻了

网友:
好经验还是要学习,业余爱好还是要看看各位大神的发帖。

网友:
华硕822 一直就是通病,这个822什么作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