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G480 卡LOGO

楼主(2017-04-16):
今天上午修的两台机器
1;G480;  卡LOGO   现在是挂了硬盘的

现在是没挂硬盘的状况

卡LOGO有好多种情况 1外设。2  桥。3供电.这个机器就是供电

飞线就好了  就怎么简单
2.DELL N4030笔记本通电大电流  CPU供电处一个电容坏。去掉OK
都无技术含量 大神就飘过

网友:
这个  是什么电压

网友A:
这个是CPU 几项供电的?上管断线了不会烧后继吗?

网友:
这是cpu供电不足引起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是CPU 几项供电的?上管断线了不会烧后继吗?

上管烧了

网友:
现在就在卡logo

网友:
谁有G480 LA-7981P 点位图

网友:
cpu却一路供电吗?

网友:
无技术    换硬盘 换电容

网友B:
N4030电容有遇到过,重换一个,不敢直接去掉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N4030电容有遇到过,重换一个,不敢直接去掉

它是两个一起的  去掉一个就可以了

网友:
捡钱啊。给你补充下。卡LOGO也有可能是BIOS,或者键盘坏也会卡LOGO

网友:
这种问题B470 遇到过

网友:
遇到过。刷bios好了

网友:
   CPU供电上管烧了还能显示卡LOGO!有点懵圈了!不掉电保护???

网友:
都是小问题 修的效率

网友C:
断线 导致上管击穿,没保护?还能亮机 ,??

网友:
这是CPU芯片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断线 导致上管击穿,没保护?还能亮机 ,??

你可以把这组上管电压去掉  看看可以亮机不   它是几组供电 少了这组进不了系统 卡LOGO  目前我这个机器是这样的

网友:
怎么查到是他的问题 这是重点吧  板子是腐蚀了??? 你飞线??

网友:
小故障,送錢的節奏。

网友:
学习楼主的经验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