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求助,CPU植锡怎么补锡。

楼主(2017-04-16):
经常植锡完有一两个点没植上,其他的点都很漂亮。重植的话太麻烦了也太伤CPU了,求教有没有什么好方法可以补

网友A:
找个差不多大小的锡点吹上去就可以了

网友B:
在没上锡的点上  涂一点点焊膏   然后拿个锡球 放上去   风速最低   吹化它      切记  焊膏 一定要少  一定要少    一定要少  不然会乱跑的

网友:
锡点拿下来,然后点到焊点,吹融化就行啦。

网友C:
用跷跷板大法,直球加热的时候不会有焊不上的焊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在没上锡的点上  涂一点点焊膏   然后拿个锡球 放上去   风速最低   吹化它      切记  焊膏 一定要少  一 ...

好的,我试试,谢谢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用跷跷板大法,直球加热的时候不会有焊不上的焊点。

求指教跷跷板大法怎么做

网友E:
CPU植锡完毕,不要急着剥离钢网,一端一端的掀开钢网看有没有遗漏的锡珠,如果有接着压好加焊油吹一边基本都会搞定。如果钢网拿下来了不好对回去了,差一两个点再钢网上,就用尖镊子将锡珠取下来放在空点的CPU上,加少许焊油吹化即可

网友:
补个锡球吹上去ok

网友C:
引用 网友D:
求指教跷跷板大法怎么做

上面加点助焊剂,要均匀,加热,风来回吹,手用镊子左右来回压,这样锡点就会焊到焊盘上啦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找个差不多大小的锡点吹上去就可以了

一般还粘在钢网上的,拿下来吹上去不是更好。

网友:
这个一般都要先检查没有植上的点或者珠上有脏东西没清理干净,先清理了再重新上网加少量焊油吹化,看到锡珠掉下去就OK了。

网友F:
风速一定要低,焊膏一定要少,多了会乱跑。

网友G:
可以把锡点搞下来补上去一个差不多大的锡球就可以啦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CPU植锡完毕,不要急着剥离钢网,一端一端的掀开钢网看有没有遗漏的锡珠,如果有接着压好加焊油吹一边基本 ...

回答的比较完美,但是不知道他能不能听明白了。

网友H:
我一般都是剪一小段锡丝,沾点锡膏,吹上去即可,反正我一直是这样子干的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上面加点助焊剂,要均匀,加热,风来回吹,手用镊子左右来回压,这样锡点就会焊到焊盘上啦。

这一招牛,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我一般都是剪一小段锡丝,沾点锡膏,吹上去即可,反正我一直是这样子干的

这个要求手法要稳,不好掌握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可以把锡点搞下来补上去一个差不多大的锡球就可以啦

可以,学习了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风速一定要低,焊膏一定要少,多了会乱跑。

一看就是累积的经验啊,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一般还粘在钢网上的,拿下来吹上去不是更好。

恩恩,直接取钢网上遗留的最好,大小一致

网友:
想练习CPU焊接的同学应该多看看回复,好多大神对于细节的处理给了建议,都是经验之谈,相当不错,对于初次接触CPU焊接的同学肯定有用的很。

网友D:
感谢这么多大神的耐心指导,终于植了一个勉强合格的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一看就是累积的经验啊,学习了

我这个是常年植台式机和笔记本上芯片得来的经验,不过我感觉和植手机上的也差不多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感谢这么多大神的耐心指导,终于植了一个勉强合格的了

看上去挺漂亮的,很不错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感谢这么多大神的耐心指导,终于植了一个勉强合格的了

直球得很好,继续努力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一招牛,学习了

这是实地的翘翘板大法!一般人我不告诉他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