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SUS K40AB维修

楼主(2017-04-16):
来一台华硕K40AB   说是总烧适配器,让给维修 你们说是他买的适配器不行呢  还是机器不行呢,,我测哪那都正常,隔离管也正常       放电管也正常,算个给他配个适配器  发走算了

网友A:
有严重的水贴嫌疑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严重的水贴嫌疑

我说过不管简单   复杂问题    争取一本一帖,,你要说灌水那你就给我扣分呗,,,写帖子 是分享你懂吗

网友C:
这破机器  换完北桥换显卡

网友D:
适配器总烧  是烧适配器的哪个地方接口 ?还是电路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适配器总烧  是烧适配器的哪个地方接口 ?还是电路

适配器    板子反正没烧   故障单上写的是适配器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破机器  换完北桥换显卡

对 这机器如果是amd的北桥坏的多   如果是英特尔的   显卡坏的多

网友:
极有可能是适配器质量不行 测试下开机无短路等可以给个质量好的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说过不管简单   复杂问题    争取一本一帖,,你要说灌水那你就给我扣分呗,,,写帖子 是分享你懂吗

鼓励发帖 希望多发表有相关维修思路的帖子

网友:
可能适配器不行

网友:
可能是吧  给他陪了个适配器发走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