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N5010 独显改集显问题

楼主(2017-04-16):
DELL N5010 独显改集显问题,太复杂了,改那么多地方

网友:
有在线的吗,问一下N5010  15R的笔记本能开关机,显示屏黑屏,外接显示器也不显示,开机风扇转,看到硬盘灯闪烁,由此能判断是显示芯片坏还是其它什么元件坏,CPU能不能有问题

网友:
看电流跑到多少 按下键盘灯看 能不能 灯 能 显卡

网友A:
这资料有迅维标识 是迅维的资料 ?

网友:
论坛早有案例重复资料

网友:
我特么看不懂啊,能说清楚点吗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资料有迅维标识 是迅维的资料 ?

对呀,这本来就是迅维的资料,我下载后准备把独显改成集显,看看能不能救活N5010主板,一看太复杂了,并且还要添好多元件,那个25M的晶振就不好找,又看了论坛好多资料,还是算了吧,还是换主板吧。内接、外接显示器都不亮,还没有报警声音,还不知道什么东东坏了呢

网友:
收藏了。我遇到一个不定时掉电,鲁大师压力测试就死机。打算改集显试试。

网友(2017-06-09):
改好后 不仅系统

网友:
是挺复杂的,要改好多东西,我改过一回

网友:
之前改过几个 都成功了 但是最近改的都不完美  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 在网上搜了一下说是读屏信号上拉电阻的问题  因为客户要的急所以就没时间研究  等下次有机会好好研究一下

网友(2018-08-20):
这个不好改。。 电阻 一大把。。。头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