针式打印机常见故障

楼主(2017-04-16):
4、那些原因会造成断针
1)打印头安装不到位
2)打印头表面有污垢
3)色带扭曲或变形
4)打印头档片移位
5)纸张太厚
6)打印辊安装不到位
7)人为移动打印头
8)经常打印表格
9)打印头与打印辊之前距离太近。
10)头缆线老化
5、打印文字出现缺笔少划
原因:1)打印针断
      2)头缆线没有安装到位或某一根线断
      3)色带没有安装到位
       4)打印头档片移位
      5)打印头与打印辊距离太远。
维修流程:1)调整打印头与打印辊之间的距离。看有无变化
          2)取下色带打印看纸上打印痕迹:1、痕迹正常:色带问题
            2、不正常:1)查看头档片是否移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)拆下打印头并清洁打印头表面,看表面的针有无空洞。如有代表打印针断
                    如无:1)调整导轨轴套。看有无变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)拆下头缆线量头缆线两端是否通。如有不通说明头缆线有断线现像
6、打印全白
原因1)主控板坏
     2)头缆线没有安装
     3)打印头烧
     4)色带出现断带现像或色带不转。
     5)头档片移位
     6)打印头与打印辊距离太远
维修:1)调整打印头与打印辊距离
      2)看头档片是否移位
      3)拆下打印头量打印头好坏。
      4)量头缆线好坏
      5)更换主板
原因:1)驱动方面:1、打印机驱动与机器不相配。
                   2、没有设成默认打印
                    3、打印机驱动设成暂停打印
                    4、打印机端口设置不对
        电脑系统问题:1、电脑中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防火墙问题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系统故障
硬件:1、电脑接口问题
      2、数据线有问题
      3、打印机接口板有问题
维修:1、打开驱动程序看程序是灰色(脱机使用)还是黑色(准备就绪)
            如果是灰色:1、查看打印驱动端口是否设置正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重启电脑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检查数据线是否插好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、更换电脑数据接口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5、更换电脑测试是否能打
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不能打:说明与电脑无关更换数据和打印机的接口板
                    如果能打:电脑故障,重装系统测试
            如果是黑色:1、查好打印机是否设成默认打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、是否设置成暂停打印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、重接安装驱动测试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4、更换系统
8、针式打印机开机正常。执行打印时候不进纸
原因:1)进纸方式选择不对
      2)进纸检测传感器坏
      3)主控板不能给传感供电问题
       4)进纸方式检测传感器坏
5)输纸电机坏
6)过桥齿轮坏
7)PF滚套老化或磨损
维修方法:1)查看进纸方式有无调对
          2)按进纸键或退纸键看进纸方式和打印辊,PF滚套是否能转动
不能转动:1)人为转动打印辊和PF滚套看能否转动 如能:检测电机好坏和电机有无供电
如不能:检测齿轮是否有问题。是否安装到位
能转动:1)按纸张有无检测传感器看机器有无动作  如无:检测传感器好坏和传感器供电
如有:放纸时查看打印辊和PF滚套能否接触到纸张如有:说明打印辊和PF滚套摩损。用酒精清洁,不行更换

七、卡纸
原因:1)纸张质量差。如太薄、太厚、太皱。
      2)打印辊老化 (摩擦力减小)
      3)摩擦轮移位。
      4)导纸片变形
      5)打印头档片变形
      6)打印头与打印辊之间距离太近
      7)输送轮、分离轮老化
     8)走纸通道有异物。
维修方法:1、看卡纸位置
情况 1、纸的前端平整无任何触碰的痕迹。
  一般看这种现像的都是纸张停在那个地方,查看这个地方有无传感器。一般都是传感器故障
情况2、纸的前端是否有触碰。破损。皱等现像
一般看到这种现像是走纸通道有异物或有配件变形造成的。
         2、看卡纸形状
情况1、卡纸时出现扇形卡纸。
一般看纸前端位置是否出现配件不转动。或整个路线被档住。
情况2、出现走纸移位。偏离等现像
1)        橡胶轮磨损老化造成。
2)        纸张太薄
维修:1、用酒精清洁所有橡胶轮
      2、查看那个位置引起的移位,清洁无用。更换配件。
8、打印时连续进纸,
主要原因是:驱动设置纸张大小和我们打印纸张大小不相同。  或面板进纸键损坏
9、开机电源指示灯不亮
主要原因:1、电源板
          2、主控板
维修:1、量电源输出接口。(电源板与主控板连接的接口)
输出电压肯定至少要有两种电压。低电压5v 高电压24-48V (注意去掉负载)
电源损坏简单维修方法:1)量大滤波电容有无300V输出
1、        无300V输出  量无220V交流输入,量开关好坏。量保险好坏。量桥堆或开关管好坏。
2、        有300V输出  检查后面电容有无5v 或24-48V电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