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如何认识笔记本主板上众多的芯片

楼主(2017-04-16):
  笔记本常用3.3V/5V产升芯片是这样代换的

  1。MAX1632 MAX1630 MAX1633 MAX1635 MAX1902 SC1403 可以互换

  2。MAX1631 MAX1634 MAX1901 MAX1904 可以代换

  3。MAX1999 MAX1997 可以代换

  4。SI786 MAX786 可以代换

  5。MAX785 MAX786是用在老板子上的。绝对不能代换。

  6. MAX1631 MAX1902联想旭日150板上装MAX1902,原理图上是MAX1631

  MAX1632=MAX1630=MAX1633=MAX1635=MAX1902=SC1403 =sc1404

  线性稳压块:2951、LP2951、m5236、2950

  开机芯片:东芝TM87XX、IBM:TB6805F、TB6806F、TB6808F、TBF、TMP48U

  I/O芯片:PC、PC、PC、pc、 SMSC系列:FDC7N869、FDC37N958、LPC47N227、LPC47N267

  系统供电芯片:MAX1632、MAX1631、MAX1904、MAX1634、MAX785、MAX786、SB3052、SC1402、LTC1628

  CPU供电芯片:MAX1711、MAX1714、MAX1717、MAX1718、MAX1897

  供电芯片搭配使用:ADP3203/ADP3415、ADP3410/ADP3421、ADP3410/ADP3422

  充电芯片:MAX1645、MAX745、MAX1772、MAX1773、ADP3806、TC490/591、MB3887、MB3878、MAX1908 ,LT1505G

  CPU温度控制芯片:MAX1617、MAX1020A、AD1030A、CM8500 MAX1989

  显卡品牌:ATI、NVIDIA、S3、NEOMAGIC、TRIDENT、SMI、INTEL、FW和CH7001A

  搭配使用网卡芯片:RTL8100、RTL8139、Intel DA、RC、3COM、BCM440

  网卡隔离:LF8423、LF-H80P、H-0023、H0024、H0019、ATPL-119

  声卡芯片:ESS1921、ESS1980S、STAC9704、AU8810、4299-JQ、TPA0202、4297-JQ、8552TS、8542TS、CS4239-KQ、BA7786、AD1981B、AN

  PC卡芯片:R5C551、R5C552、R5C476、R

  PC卡供电芯片:TPS2205、TPS2206、TPS2216、TPS2211、PU2211、M2562A、M2563A、M2564A

  COM口芯片:MAX3243、MAX213、ADM213、HIN213、SP3243、MC

  键盘芯片:H8C/2471、H8/3434、H8/3431、PC、PC

  键盘芯片:具有开机功能:H8/3434、H8/3437、H8/2147、H8/2149、H8/2161、H8/2168、PC、PC、H8S/XXX M、M、M

  笔记本IO芯片大全PCS(VPCQ01)/PC L(VPC01)/PC IBW/PC VGJ

  笔记本IO芯片大全TB F/TBF/TB6808F/KB910QF/KB910QB4/KB910LQF/KB910LQFA1

  笔记本IO芯片大全KB3910QB0/KB910SFC1/KB3910SF/PCE-VLB/IT8510E/PS5130

  笔记本IO芯片大全PCE (-VPCI01),(VPCQ01)/PC -VPC/PC -ICC/VPC

  笔记本IO芯片大全PCVGJ/TB6807F/W83L950D/LPC47N249-AQQ/PCI4510/PC8394T

  笔记本IO芯片大全PC/PCL/PCV/LPC47N253-AQQ/PCE-VLB

  笔记本IO芯片大全LPC47N250-SD/LPC47N252-SG/LPC47N254-AQQ

  笔记本主板常见芯片

  AAT3200低压差稳压器

  AAI3680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

  AAT4280端口限流保护芯片

  AD1885主板声卡芯片

  ADl888主板声卡芯片

  ADl981主板声卡芯片

  ADP3160/ADP3167笔记本电脑供电控制芯片

  ADP3166主板CPU供电控制芯片

  ADP3168笔记本电脑供电控制芯片

  ADP3170主板CPU供电控制芯片

  ADP3180主板CPU供电控制芯片

  ADP3181笔记本电脑CPU供电芯片

  ADP3203笔记本电脑CPU供电芯片

  ADP3421笔记本电脑CPU供电芯片

  ADP3806笔记本电脑电池充/放电控制芯片

  AIC1567主板CPU供电控制芯片

  ALC200主板声卡芯片

  ALC201A主板声卡芯片

  ALC655主板声卡芯片

  AMS1505低压差稳压器

  APA2020/TPA0202小功率音频功率放大芯片

  APW7060主板供电控制芯片

  BQ2040笔记本电脑电池电量检测芯片

  BQ2060笔记本电脑电池电量检测芯片

  BQ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

  BQ2470l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

  BQ/BQ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

  CM8501/CM8501A主板内存供电控制芯片

  CM8562主板内存供电控制芯片

  CMl9738主板声卡芯片

  CS5322主板CPU供电控制芯片

  CS主板时钟芯片

  CYC主板时钟芯片

  DS1620笔记本电脑数字温度控制芯片

  DS2770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

  FAN5056主板CPU供电控制芯片

  FAN7601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控制芯片

  IPM6220A笔记本电脑电源管理芯片

  ISL6223笔记本电脑CPU供电控制芯片

  ISL6224笔记本电脑内存供电控制芯片

  ISL6225笔记本电脑内存供电控制芯片

  LM4861小功率音频功率放大芯片

  LM4863小功率音频功率放大芯片

  LM4880几M4881小功率音频功率放大芯片

  LM4911小功率音频功率放大芯片

  LTl505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

  LTCl628笔记本电脑系统供电电路

  ITC1709笔记本电脑CPU供电控制芯片

  LTC3728L笔记本电脑系统供电控制芯片

  LTC4008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

  MA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控制芯片

  MFP笔记本电脑电池管理控制芯片

  MAXl522/MAXl523/MAXl524笔记本电脑LCD背光电源控制芯片

  MAXl540/MAXl541笔记本电脑供电控制芯片

  MAX1631笔记本电脑主电源控制芯片

  MAXl644笔记本电脑供电控制芯片

  MAXl645B笔记本电脑电池充电管理芯片

  MAX1710/MAX1711/MAXl712笔记本电脑CPU内核供电芯片

  MAX1714笔记本电脑CPU外核供电控制芯片

  MAX1715笔记本电脑CPU供电芯片

  MAX1717笔记本电脑CPU供电控制芯片

  MAX1718笔记本电脑CPU供电控制芯片

  MAX1736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

  MAX1772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

  MAX1773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

  MAX1830/MAXl831笔记本电脑CPU供电控制芯片

  MAX1845笔记本电脑CPU内核供电控制芯片

  MAX1873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

  MAX1902笔记本电脑系统供电控制芯片

  MAX1908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

  MAX1909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

  MAX1992/MAXl993笔记本电脑供电控制芯片

  MAX1999笔记本电脑系统供电控制芯片

  MAX745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器

  MAX785/MAX786笔记本电脑系统供电控制芯片

  MAX8794笔记本电脑DDR内存供电控制芯片

  MB3878笔记本电脑充电控制芯片

  MIC2545端口限流保护芯片

  MIC5205低压差稳压器

  NCPl205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控制芯片

  NCP1207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控制芯片

  NCP5201主板DDR2内存供电控制芯片

  NCP5314主板CPU供电控制芯片

  OZ960笔记本电脑液晶屏高压驱动控制芯片

  SC1470笔记本电脑供电控制芯片

  SC1486/SCl486A笔记本电脑内存供电芯片

  SC2422主板CPU供电控制芯片

  SC2616主板DDR2内存供电控制芯片

  TPS笔记本电脑DDR内存供电控制芯片

  TPS笔记本电脑内存供电控制芯片

  芯片型号主供电脚总控制SHDNON/OFF线性5V基准电压PG信号说明主要应用机型MAX1632/ -2.5V11 5V5-18.9V 4-12VMAX1902--32Pin -12V 2-MAX1631/ SC1403/ MAX786/SB -3.3VMAX1902-28Pin -5V11-RST4-12VMAX1902-32Pin MAX1999/ 45 17 1885-5V 25-3.3VMAX -3VLTC1628/ -3.3V28LTC1628-32Pin -3.3V27LT -3.3V28MAX1901/1904-28pin 不能和1631/1632互换MAX1901/1904-32Pin TPS-30pin249 -10V12SC

  7 28

  SI786LG 1322

  10-3.3v

网友:
其实这些芯片,认也认不过来,只是在维修中常遇到的会有印象

网友:
这些没有没必要去刻意记  修的板子多了 自然就熟悉了

网友:
版主说的很对,见得多了就记住了

网友:
芯片没必要去记吧,板子摸多了就熟悉了。实在不知道  百度就行了   或者淘宝

网友:
修多了自然知道了

网友:
发贴不易,还发了这么多有用的东西,加个分支持一下

网友:
这么多,怎么记得住,楼主厉害啊

网友(2017-05-24):
不用刻意的去记吧太多了,一般我都是淘宝搜一下或百度搜一下

网友:
这些都是比较老的机器的,现在新机子都不是这些型号啦

网友(2019-10-29):
给新手还是很实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