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LA.MV29.P驱动板不开机维修思路

楼主(2017-04-16):
求LA.MV29.P驱动板不开机维修思路

网友:
这种板子,测量一下供电时钟正常,就刷一下MCU,再不行,都换板了。

网友:
不要没分了  就发个贴来刷分   注意你很久了  帐号是不是不想要了

网友:
这个很好修哇  你难道不是做维修的  测供电  打阻值 都做了  找开启  你说的是什么问题  问题都没有描述清楚

网友:
板上的供电查了吗,如果正常再写个程序,,

网友:
大哥   我看了你的帖子  全是求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