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请问大家这个芯片用哪个植锡板植锡。

楼主(2017-04-16):
是tegrak1 的芯片,买了通用的植锡网,孔位还是不准,植不好锡,是否有哪款
手机
的芯片和这个类似,的植锡网。。。。照片旁边的是A6
手机

网友:
应该有专门的芯片的 咨询一下迅维淘宝负责人

网友:
淘宝一问不就知道了

网友:
问不到,是小米平板的芯片,

网友:
有芯片就有网,还是你没找到。

网友:
搞U用贵的钢网才好搞,方空那种,我用的是潜力的牌子钢网。

网友:
便宜的钢网,孔大小不均匀,位置也不正确,所以很难直好的。

网友:
图睿K1的CPU吧,这应该有专门钢网的。

网友:
现在的万能网并不好用,还是专用网吧,前一段我个OPPO的机器也是,钢网对不上,植不成,后来买个专用的就可以了

网友:
这是什么机器上的CPU呢?

网友:
你这个很简单就搞定,要灵活使用钢网,找苹果CPU的钢网套上去,只要间距同即可使用。这是秘诀,一般人不告诉。(或者找其它牌子的同间距的满孔钢网即可解决)

网友(2019-06-14):
上tao宝定制一个也行 几十块钱

网友:
看芯片型号在淘宝上应该能找出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