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52JU

楼主(2017-04-16):
型号是内存槽上面的,客户拿过来的时候说不亮,接电流表,跑到1.5左右掉到0.6,反复,有时跑到1.5不掉,也不亮,但偶尔能亮一次

刷了几个BIOS故障一样,求思路

网友:
用疯抢低温吹显卡  20秒  看看是否亮机

网友:
同意楼上的  热一下显卡看看

网友A:
显卡加焊过了,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加焊过了,不行

加焊过不行  断开显卡供电电感试一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