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一体机]
苹果A1418 一体机 暗屏维修

楼主(2017-04-16):
收到A1418一体机一台,顾客说显卡坏了,报价打发走客户!仔细观察是暗屏,拆机测量是升压部分问题,马上通用高压条点屏,屏幕OK!动手改高压条,哈哈!12V和地线在电源模块部分直接取,3.3V控制电压从屏幕保险处取。清晰大图,为懒人准备!拿走不谢

网友:
啥情况,怎么没有?

网友A:
什么都没有还苹果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什么都没有还苹果?

郁闷了,怎么还这样,还能修改吗

网友B:
一个高压板解决苹果一体机问题  修的不错

网友:
这样的目前还不敢乱动   学习

网友:
好厉害。
电源模块怎么找啊。

网友:
厉害,你是外加一个高压条是吗

网友:
厉害高压条改好的苹果,还真没见过

网友:
技术过感,楼主好技术 学习了学习了

网友:
楼主能详细解释一下接线原理吗

网友:
哈哈 你和客户报价是报显卡坏还是报高压板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一个高压板解决苹果一体机问题  修的不错

10块变500块,

网友:
我这有台升压不稳定的,A1418,我想改能具体讲下怎么接线吗?能调节亮度吗?

网友:
改完能调节亮度吗

网友:
不知能否稳定 ,还有进系统时会不会闪一下,或者是花屏一下

网友:
一体机我都是这样改的,没有办法,

网友:
卧槽,这都可以,牛了

网友:
好厉害,我也来学学

网友(2017-10-31):
你好  在线有回复下   看不清你灯管接法啊

网友:
这个可以,不错

网友:
改的不错,          省了不少成本

网友:
3.3在屏的什么地方去

网友:
能详细讲一下吗

网友:
这高压条不是普通的那种吧。。。没见过这样的啊

网友:
这样时间长了估计不稳定吧。有的容易烧高压

网友:
3.3从屏幕取电,会不会白屏一下再亮的

网友:
白一下没事嘛?

网友:
关键是开机会不会白屏一下啊

网友:
改的 LED恒流板 灯条没坏 条件找到就好改

网友:
苹果的还没改过

网友:
楼主,技术不错哦,修得很好,思路清晰,牛逼

网友:
有这种事,这种恒流条是显示器上用的通用条,居然被用在水果机上,来重掉价

网友:
这种怎么收钱呢,我就在想,楼主说一下

网友:
这下有得赚了,换显卡的价格,飞几根线加个升压板搞定,不错

网友:
完美解决了现实问题,缺点是不能亮度调节了

网友:
哈哈哈  一猜就中  我也是这么干  简单省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