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61装cpu 供电不出 不装cpu 方波正常 怎么办

楼主(2017-04-16):
技术员联盟修到一片映泰 不出CPU供电  已知芯片型号ISL6363 VCC 3脚 5V  PVCCG 32脚 12V  PVCC 43脚12v  bootG 34脚 12v boot1 45脚 12V boot2 41脚 12V 18脚vron 1.05V SDA19脚 1.5v ALERT#20脚 1.5v SCLK21脚 1.5V 刚才把cpu拿掉 cpu供电都出来了 装上去 10脚VSEN就没有电压 求助求助 这个应该怎么查 有什么方向
不装cpu就没事 装了就不出供电啊 求大神指导

网友:
在线等 急急急

网友:
这种情况  查VID信号

网友:
只能查查VID组合信号了

网友:
那你换CPU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