盲修修好华硕两块主板 822排阻惹的祸 分别卡50和D0,9b代码

楼主(2017-04-16):
    第一块是华硕P5QPL AM  ,上电跑D0,9B,无限来回跳,首先换了BIOS座子旁边的822排阻,无效,又换了时钟芯片的3个和IO旁边的2个822排阻,也无效,最后换了南桥旁边一共5个822,上电跑码正常,主板点亮。
    第二块是华硕M2N68 PLUS,跑码D0,98,C5,50,卡在50 代码,测试各处供电时钟复位等均正常。无法查到故障的情况下,就按照论坛里说的换掉了IO旁边的3个822排阻,主板跑码正常,修复。

网友A:
买个几百个822,遇到华硕  按个换  换到好为止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买个几百个822,遇到华硕  按个换  换到好为止

这电阻坏是挺多的  哈哈

网友B:
三个脚的管子也挺容易坏的

网友:
我有一块 G41华硕 进系统死进度条  在BIOS 比关闭ACPI 久可以 822全换了还是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三个脚的管子也挺容易坏的

mos管,还是其他什么管子。。。

网友:
华硕822排阻通病

网友:
刚才又用忙修法修好了一块华硕P5P43T  SI,故障现象三不过内存,挡E0,查DDR3内存条件,主供电,上拉供电和118,238脚数据,时钟脚电压和对地阻值都正常,236脚SPD电压3.3v也正常。由于DDR3内存要有复位才行,就查了168脚复位脚电压,果然为0.没有内存复位。但是不知道修哪里。
      修到没思路了,就只好用刚才的盲修法,换掉板上的822排阻,这一次先换时钟上面的那2个822,没想到运气真好,换好后主板过了 内存,跑马正常,修好了。测了一下168脚,发现有1.58v的复位电压了。就是图中的ORN22和ORN21中的一个坏了,但不知道是哪一个,盲修修好的嘛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买个几百个822,遇到华硕  按个换  换到好为止

换822不好的也多了   要是这样换 还不得换到吐血啊

网友C:
华硕的822 坏的机率是很高  也是醉了

网友A:
引用 网友C:
华硕的822 坏的机率是很高  也是醉了

要么是设计缺陷,要么就是这个排阻质量问题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要么是设计缺陷,要么就是这个排阻质量问题

也可以是华硕故意的    用久了就坏   好卖新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也可以是华硕故意的    用久了就坏   好卖新的

不过感觉现在的华硕技嘉都差不多
质量都不如以前的好
以前华硕的黄色板  质量挺好的

网友:
822一直是华硕的病根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三个脚的管子也挺容易坏的

小的三极管   小小个的

网友(2017-05-21):
引用 网友C:
换822不好的也多了   要是这样换 还不得换到吐血啊

哈哈。 看到822已经吐血了

网友:
买多几个822,遇到华硕换到好为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