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945GCM-S2C主板内存2G显示512M

楼主(2017-04-16):
老师们好,请问老师这个技嘉945GCM-S2C主板上2G内存(电脑上显示:安装内存(RAM)2.00GB(512MB可用))只有显示512M大小是什么原因,本想在BIOS里找到内存相关的设置,可是没有找到,打开(ctrl+F1)这个主板上bios高级选项也没有相关设置,很无语,这个主板上一条2G内存显示512,上两条2G内存显示700多M,只能来请老师们的帮助了,谢谢。

网友A:
楼主解决了没有,我有个AMD单桥的主板也是这问题,不管你插多大内存最大只能认出512M,多了显示不出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解决了没有,我有个AMD单桥的主板也是这问题,不管你插多大内存最大只能认出512M,多了显示不出来

本想设置下显卡共享的,可是没找到

网友B:
换个内存条试试。最好是很早的那种。我以前见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换个内存条试试。最好是很早的那种。我以前见过。

我换过三条内存都是一样,想刷个bios看下

网友C:
如果刷了BIOS不行的话  就查内存的基准电压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刷了BIOS不行的话  就查内存的基准电压

BIOS刷最新版,还是一样,内存基准电压0.9V正常,再去查查USB接口方面是否有不正常的

网友D:
应该跟主板和内存没有多少关系吧
软件系统方面可能性更大吧

网友D:
开始输入msconfig----引导----高级选项---最大内存上的钩去掉,重启

看是不是内存对了

网友E:
CPU是什么型号?另外内存是不是正品条?还是说山寨条甚至是所谓的AMD专用条?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应该跟主板和内存没有多少关系吧
软件系统方面可能性更大吧

安装过XP3和WIN7 32BIT系统都是一样,显示512MB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CPU是什么型号?另外内存是不是正品条?还是说山寨条甚至是所谓的AMD专用条?

奔腾双核e2160 cpu,内存都是正常的,都是电脑上正常用过的内存,在别的机子上都是正常识别的,这点内存肯定没问题,换过两条都是测试好识别2G的内存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开始输入msconfig----引导----高级选项---最大内存上的钩去掉,重启

看是不是内存对了

试了下还是一样,换了XP和WIN7还是一样,无语了,

网友:
在论坛里搜索下这样的问题,都没什么答案啊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奔腾双核e2160 cpu,内存都是正常的,都是电脑上正常用过的内存,在别的机子上都是正常识别的,这点内存 ...

因为技嘉板子比较特殊,我以前修内存的时候,就喜欢用技嘉主板,它能点AMD专用条这样的很奇怪的内存。虽然容量识别会出问题。但是别的主板根本点不亮。所以我才会问是不是和内存有关系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试了下还是一样,换了XP和WIN7还是一样,无语了,

我给你说的方法是win7的

网友D:
也别使用ghost版本来安装 ,直接使用msdn版本安装win 7  32或64

不过好像依稀记得这种早期的主板经常当时号称说支持单根内存2g  但实际不能  就不知道你是不是撞到这种情况了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我给你说的方法是win7的

不好意思我换XP3系统了,那XP有没有什么方式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也别使用ghost版本来安装 ,直接使用msdn版本安装win 7  32或64

不过好像依稀记得这种早期的主板经常当 ...

这个主板单根最大就是支持2G,可是我问过群里,说没问题可以支持的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因为技嘉板子比较特殊,我以前修内存的时候,就喜欢用技嘉主板,它能点AMD专用条这样的很奇怪的内存。虽 ...

恩,谢谢,我用通用内存和一条专用内存都是一个问题,主板又没发现其它什么问题,很是无语。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恩,谢谢,我用通用内存和一条专用内存都是一个问题,主板又没发现其它什么问题,很是无语。

那这种问题就真是罕见了。

网友D:
引用 网友F:
不好意思我换XP3系统了,那XP有没有什么方式

你难道没有pe盘吗 ,用个什么pe盘检测下 ,我总感觉你这个还是系统问题
主板的说明书我也看过,的确是支持2x2g的规格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那这种问题就真是罕见了。

我也很无语啊,我发现个奇怪的问题,就是有时我用两条内存插上去的时候,开机时候观察内存大小有时会700MB多可进不去桌面会重启动后进入到桌面,可又显示是512MB,无语的很,有时会识别到1.6G会再次自动重新启动后进不到桌面就黑屏幕,再重新手动重启进入到桌面还是内存512,可是只要一条内存不管这样都可以顺利的进入到桌面,查了内存的条件都是正常,纠结,明天盲干下USB控制芯片看下,希望有奇迹,我现在就用这台电脑发贴,E2160超频到2.4用下,否者1.8主频简直不能玩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D:
你难道没有pe盘吗 ,用个什么pe盘检测下 ,我总感觉你这个还是系统问题
主板的说明书我也看过,的确是支 ...

内存肯定是没问题的,两条都是测试过的内存,系统换了三个,无语了,最后换成XP就不想换了,512MB可用WIN7就反应很慢,我现在用这台电脑把主频超到2.4来试下,都没什么问题,不知道这个内存只显示512是那里关系,打算盲干下一些元件看下。

网友:
如果刷了BIOS都没有效果 可能没救了  北桥可能挂了,在不就放点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内存肯定是没问题的,两条都是测试过的内存,系统换了三个,无语了,最后换成XP就不想换了,512MB可用WIN ...

跟主板没有关系的,特定的主板外加比如说ghost版本的系统,会出现很多奇怪的故障。
你既然是装机,难道自己都没有pe盘 ,很多装机的都有不同版本的pe ,一查都知道方向是什么了,明显是系统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内存肯定是没问题的,两条都是测试过的内存,系统换了三个,无语了,最后换成XP就不想换了,512MB可用WIN ...

难道你都没有几个pe u盘,随便换几个pe 看看,就可以明确故障是硬件还是软件方面了啊,这个不浪费什么功夫,如果你方向错了,那等于是南辕北辙了。
因为我就我感觉来说,软件方面问题是大大的

网友:
刷BIOS看看没有

网友E:
引用 网友F:
我也很无语啊,我发现个奇怪的问题,就是有时我用两条内存插上去的时候,开机时候观察内存大小有时会700M ...

E2160超频2.4G,也就是赛扬E3200的默认水平吧。在我眼里,酷睿架构的U现在能用的最低标准是二级缓存2M以上,CPU主频2.7G以上。否则真心玩不了。连续多开几个网页就很卡死。哪怕内存多。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E2160超频2.4G,也就是赛扬E3200的默认水平吧。在我眼里,酷睿架构的U现在能用的最低标准是二级缓存2M以 ...

是的,差不多,不超频下,简直打开都反应很慢,所以超频提高下一点,可是哪个问题还是没找到,这几天都在用板来测试,发现这机子有时关机都关不了,有时又可以,是不是电脑反应慢问题还是硬故障问题,无语了,手头设备不行,换下一些USB控制芯片,拿掉网卡芯片,无果,I/O芯片和内存控制没有换,料板不多没找到匹配的,简直是无语了,一般出现这个问题,个人觉得要不就是BIOS或内存问题大点,真是纠结,论坛搜索都没有关系到这个问题的帖子。如果盲干,时间花费大,机率小,不划算啊。

网友:
一开始就去GA官网下载BIOS刷了,可还是无果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是的,差不多,不超频下,简直打开都反应很慢,所以超频提高下一点,可是哪个问题还是没找到,这几天都在 ...

这个就真心是个疑难杂症。

网友:
刷bios不行的话,坐下北桥吧

网友:
超频运行注意分频,cpu的外频最好跑标准的,如133/166/200.如果非标,内存频率偏高会出各种奇怪问题。检查一下主板BIOS里cpu外频和内存频率。

网友:
还是要学习呀