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ib85m 不过内存 求助

楼主(2017-04-16):
有谁修到过cib85m报警3短1长重复这样 电压正常 BIOS 刷了N次都是这样的现象 有高手指点哈 谢谢 ......

网友:
查内存工作条件 换内存 换CPU

网友:
测测内存SPD电压,168脚复位信号是多少。

网友(2017-09-25):
查内存工作条件 换内存 基本上就这些