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vivo手机维修]
Y27摔过充电显示 手机温度过低,停止充电,关机也无法冲

楼主(2017-04-16):
机子是摔过,换了个屏,然后插线发现充电故障,提示手机温度过低,考虑电池座的中间检测脚可能故障,测量阻值,发现果然阻值为0,但是手上没有图纸,不知道通哪里的,
查了论坛上的师傅们,有2个帖子有这种温度过低不充电的情况,
根据其中一个帖子,先处理了一下,电池座左边的一个小电阻,一端有阻值500多,一端通电池检测的一个脚,没有阻值,据说是保护电阻,我先把这电阻直接拿了,然后短接,现在这个检测脚有阻值,但是装机测试 还是 显示温度异常,另一个检测脚阻值也是0,不知道是通哪里的?

看了另一个帖子,那个师傅说 直接把电池座背面的一个二极管和 电容换掉,但是我测量发现电容正常,二极管也没有被击穿啊,都是正常的,所以就没动,

不知道有没有 哪个师傅 之前有处理过这个机型的故障,温度过低不充电, 求指导一下,

网友:
或者 哪位师傅 手上有 这个Y27的原理和位置图,发一份 参考下,谢谢  了

网友:
我没有这个图  帮顶一下吧

网友A:
VIVO的图纸极少,稀缺。我也找不到。抱歉

网友:
你换过电池试过没有。

网友:
先排查FM排线和电池,如果确定主板问题,没必要搞了,报不上价

网友B(2017-05-16):
引用 网友A:
VIVO的图纸极少,稀缺。我也找不到。抱歉

是压根儿没有吧,我是一个都没找到过。

网友:
听说viv oppo前身都是步步高,oppo r9也有说温度低不充电症状,你参考这图试试,图3  4  脚是电池检测。弄好了告诉我哦

网友:
有板可以对比就好.这样问题不是电池就是检测电路,最后就是充电电路 电源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压根儿没有吧,我是一个都没找到过。

你打下电池座子的两根检测信号对地值,正常就换个电池试试。

网友:
楼主按照8楼的试了没

网友:
把电池座旁边的黑色的(引脚不外露的)防静电的保护管全部拆掉,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压根儿没有吧,我是一个都没找到过。

OPPO倒是有一点,VIVO和OPPO设计风格很相近。可以参考。

网友(2018-10-23):
谢谢分享,支持有经验的人分享经验谢谢。

网友:
如果按9楼的图,那这个是个测温IC ,如果摔过导致异常,拿热风枪对着它吹一下试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