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p 14-d011tx OSAMU2_CR_HPC MV_MB_V1无图纸维修不出集显心得

楼主(2017-04-16):
hp 14-d011tx  OSAMU2_CR_HPC MV_MB_V1无图纸维修不出集显供电。
插上稳压源待机电流:0.023A,开机电流1.2A左右基本没有跳变,CPU_CORE:1.13V,独显核心电压:1.03V,集显供电没有出来。根据HM6X/7X系列上电时序,集显供电要在机器跑码检测内存正常后,CPU第二次发出SVID信号给CPU核心供电芯片输出正常的集显电压。由于CPU核心电压已出,电流跳变不明显,怀疑内存没有过,这时检测内存供电,系统管理总线电压均正常,用内存打阻值卡打值发现内存的15脚阻值偏高,加焊CPU座后阻值恢复正常,加电电流稍微高了一些,但还是没有集显供电,看看BIOS同行已经刷过,直接在论坛下了3个BIOS重新刷写,有的刷了独显核心电压根本不出来,后来实在没有办法去旺旺那里买了工厂BIOS刷写后开机,电流明显跳变3次后直接亮机,集显电压0.86V,CPU核心电压1.13V回落到0.99V,至此机器修复!

hp 14-d011tx OSAMU2_CR_HPC MV_MB_V1 EC.rar

hp 14-d011tx OSAMU2_CR_HPC MV_MB_V1 dis BIOS.rar

网友:
楼主是吧内存数据线和地址线打了一边吗?

网友:
内存的15脚是什么??

网友:
内存的数据线M_A_DQ7和M_B_DQ3分别连接3代U的C3和C8引脚,当时测到了内存15脚阻值偏大了就没有每根数据线地址线测下去,直接加焊了U座。你想问什么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