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65系列跑码是显卡坏,还是南桥挂的一点经验。

楼主(2017-04-16):
   大家好,今天没事闲的坐着,发个一个判断显卡坏还是南桥坏的一个方法,大家都知道65系列以后基本显卡只起渲染,而南桥管显示,今天以G480为例分析一下,插电看电流量电压集显已出,感觉到显卡了卡代码了,显卡问题那我们就屏蔽显卡,论坛有的人断显卡核心供电的,有的把辅助供电也断了,有的机器可以,有的不行,本人试过很多,不是每个机器都行,有的核心供电pg不出来,连码都不跑,这里我说的是,把显卡复位断开,基本所有机器都行,屏蔽后有的显卡在系统彻底没有,有的显卡带感叹号。以g480为例,看图纸 把uv2拆了,我们可以上电,要是上电亮机就说明南桥没有挂,集显毕竟亮机了,显卡肯定挂了,要是还是黑但是代码跑完了按开关可以关机,或者插外接键盘灯亮说明南桥挂,这类机器只要显卡代码跑完黑屏基本都是南桥。屏蔽显卡方法很多种我感觉这种比较快,容易找到,现在的板子电阻电容都不标号了。找起来困难,五脚芯片基本在显卡那块,一眼就看到。大家谁有好的方法可以一起研究。

网友:
经你亲自实验出来的结果,不懂这么玩的 这回又多了些成功率了

网友:
只断复位,不断供电可以吗??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断供电,容易找

网友:
学习了,下次可以试一下

网友:
经验都是实践出来的,不错。维修过程很冷静啊。。

网友:
丁哥就是牛逼,句句都是绝招

网友:
想法很好,值得采纳!

网友:
下次遇到类似情况也试试,谢谢分享

网友:
方法提供了思路 不过有些 也不是用与门控制的复位 加分 值得实际利用

网友:
这个经验不错,收藏

网友:
好思路 下次试试

网友:
高手随意指点一下就能让我们新手受益匪浅

网友:
断PCIE电容也行

网友:
断显卡复位来判断以前没试过,到时碰到类似的问题可以试一试。加分支持

网友:
这这招可以啊  起码可以区分开来

网友:
真是好方法,值得学习

网友:
这方法可以试试,多个方法多条路

网友:
很开心能和你认识,厉害了我哥

网友:
这也是个好经验,以后可以试下

网友:
很不错的 维修经验,对我们的快速准确维修,帮助很大

网友:
大神就是牛逼

网友:
很好,下一次一定得试试,

网友:
学习楼主的经验哈

网友:
换南桥我是换上瘾了 不出集显供电

网友:
想法很好,值得学习

网友:
笔记本南桥坏的不多啊

网友:
这难道是传说中的大神丁哥》???丁哥出品必属精品。

网友:
这是好办法。学习了

网友:
一直在用断供电方法。还是楼主爱动脑筋。哎。惭愧!

网友:
楼主技术可以 这种南桥修的多

网友:
新手,但师傅教的只是断电感 这招下次试试

网友:
嗯学习楼主的经验

网友:
有这种好方法 能快速定性出问题是那 以后就不用 动不动就干桥去

网友:
这个方法还真没有想到,非常实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