RTL8101E代换案例

楼主(2017-04-16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TL8101E代换案例
   来了台V星主板,故障无待机发现网卡发烫,拆掉网卡后触发亮机,网卡型号是RTL8101E

找了一圈也没找到这个网卡,无奈只有找个看看能不能代换的,观察RTL8111C外围电路和这个网卡的大概一致果断更换。

发现可以通用。有图有真相。

网友A:
不知道RTL8111E可不可以代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不知道RTL8111E可不可以代换

RTL8111E不是这样的引脚 应该是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RTL8111E不是这样的引脚 应该是不行

对,引脚封装不一样不能

网友:
RTL811 1C可代换 RTL8101E!又学了一招儿。

网友C:
网卡的代换还是没那么严格的   既使不能代换 也不会出问题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网卡的代换还是没那么严格的   既使不能代换 也不会出问题

是的 顶多发烫 而已

网友C:
高级工程师就是不一样  经验就是足

网友:
先加点分鼓励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高级工程师就是不一样  经验就是足

还是版主经验丰富啊

网友:
给高手加分

网友:
这个确实没代换过都是直接加独立网卡

网友:
刚好今天修到,确实可以代换

网友D:
引用 网友C:
网卡的代换还是没那么严格的   既使不能代换 也不会出问题

句容版主,哈哈,加分加分了

网友E:
推测是网卡内部短路拉低3.3伏sb电压引起无待机的故障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推测是网卡内部短路拉低3.3伏sb电压引起无待机的故障

对....,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句容版主,哈哈,加分加分了

不是加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