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300南桥供电电感

楼主(2017-04-16):
真奇怪了,一般遇到机器桥供电1.05V二极管对地值是100以上,为什么这个是20多,而且还能亮机,就是亮了以后马上掉电,换了新南桥换是一样

网友:
桥供电阻值本来就小可能你修机器少,一般在20--40欧姆左右就算正常

网友:
查1.05v到哪里地方去了 ,拆下南桥的时候要先测量阻值恢复了没有。如果没有先不装桥。继续找哪里拉低的。排除法

网友:
这种问题总么还没碰到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