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ELL D630

楼主(2017-04-16):
加电不亮,加焊后直接不加电,换了显卡还是一样,哎,又赔钱了,
搞维修的真难,赚不了钱还赔钱
显卡

网友:
你假焊雕件了吧

网友:
你是不是把桥给加焊挂了,不可以随便加焊的,先查一下条件再判断需不需要加焊

网友:
如果开始是好的。 看看做显卡的时候旁边的电容没有走动造成短路

网友:
还好 不贵 不贵

网友:
这么老的机器还修

网友:
说实在的,D630很好用!

网友:
搞维修是技术活,要有理论支持才行不是不显示就焊显卡焊桥,想要搞好这个还是去专业学校学习下吧

网友:
看一下主板有没有掉件!

网友:
先检查问题,再来动显卡

网友:
看看是不是掉件了

网友:
这机器还用换显卡吗 嘎嘎哈

网友:
可以用老芯片重新值球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