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舟a560p-i3-d1无s5_on

楼主(2017-04-16):
主板版号DATWHMB18D0   rev:D    机子拿来不触发,拆机量无3、5v,18脚s5_on无电压为ec发出,量ec条件:ec待机正常,复位正常,acin,lid,就是时钟不确定,ec为8518e,外置晶振没上,量ec脚位上的时钟信号2脚3.3v,128脚0v,

还有就是DNBSWON#连接ec端为2.5v,南桥端是+3vs5上拉,3、5v没出来所以南桥端为0v,
ec到桥的DNBSWON#没跳变

我把s5_on翘起3、5v能出来           希望各位大神指点指点维修思路。。。。

网友:
目前手上没有ec换,不知道那个时钟信号正不正常,还是说ec还要满足其它条件才发出s5_on

网友:
bios刷了好几个故障依旧

网友:
桥32K有波不??

网友:
两边有压差

网友:
桥时钟0.22     0.4应该没问题,没有示波器

网友A:
BIOS 没有断线,掉件就换EC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BIOS 没有断线,掉件就换EC吧。

bios没断线,好的谢谢,

网友B:
估计需要换个EC试试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估计需要换个EC试试了

谢谢 现在需要订货,好了再回复

网友:
EC换了,好了没有?

网友:
修好回复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