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喜H46A版号71R-A14IE4-T820不能开机,已解决!(带图纸和BIOS)

楼主(2017-04-16):
七喜H46A不能开机
七喜H46A笔记本71R-A14IE4-T820,不能开机。
接过机器插入电源大短,报价后。拆机取出主板,烧糊一片,附图:
拆除烧糊芯片,铜皮划开,清洗干净,打值测量,果然没那以简单,还短路。继续测出,OZ815LN芯片、GS9020PEC损坏。
经处理后:
全部检测完后,上电。电流跑0.75A掉电,不装内存跑0.54A掉电。
修到此步,已经筋疲力尽。这板子要报废了吗?
答案是:NO
此时产生了报废念头,可是顾客事先申明换板就不修了。头有点胀,不想了,放一边吃饭去。
休息一晚上,第二天早起。早上没什么客,继续摸索一下这机器。
睡了一觉,精神抖擞,拿回主板,测WLAN22脚有3.3V输出,CPU电压也出来了,所有电压都测了一遍,都出来了。
按时序走,拿出示波器。测量SPI总线,寻址一次,LPC一次,测量内存SMB总线有一次波形,难道是内存不过吗?更换好的内存,无果。测量内存条件1.5V正常,0.75V正常,VREF3V正常,VDDSPD 3.3V正常,维修再次陷入困境。
细细分析,内存不过不但和条件有关,还和BIOS程序有关,试刷一下BIOS。通电,电流上到0.75再次掉回0.01,不同的结果是,马上再一次跳上去0.54-0.75-0.86这时候电脑亮机,维修到此结束。
附好的BIOS程序及电路图
H46A 板号71R-A14IE4-T820 板刷BIOS

网友A:
有图纸吗? 最后的是是么BIOS吗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图纸吗? 最后的是是么BIOS吗

第一个是BIOS,第二个是图纸

网友:
看来这个机器烧得不轻啊,楼主技术厉害,加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第一个是BIOS,第二个是图纸

烧的这么严重修好了 已加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