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SIV星GT高端系列笔记本小维一例,笔记本独显芯片可用台式机显卡代换

楼主(2017-04-16):
一客户满头大汗的来店里找我,谨慎地掏出了他的家伙事儿:一台厚厚的MSI本,看起来很厉害的样子。赶紧打发走,且让我玩玩先。
故障机型:MSI GT60

板号:MS-16F31

故障现象:开机能进系统,但不一会儿就风扇狂转,然后在设备管理器里找不到独立显卡。

开搞:

根据经验,猜测应该是监测不到显卡温度,EC策略误以为显卡高温才狂转的,于是先瞄准显卡。采用代换法,先换上自己家的老古董,装好驱动,世界清静了而且一切正常。

看来这次真的是独立显卡板坏了,这可不便宜啊。不管,先修了再说

麻溜地拆开,看到独显,压个散热块开机测量,PWM电路正常而且各种该有的电压基本都有。那么就大胆的干核心吧。

最喜欢这种大芯片了,上BGA很快就能摘下来。

看核心代号N13E-GTX-A2,查了一下是GTX680M。看流处理器和位宽,跟台式机GTX670基本就是一个东西,只不过频率降了点,刚好之前拆了个GK104-325-A2,99成新,保证是好的,种好珠子盖上板开BGA。

天了噜,真点亮了。

赶紧装机,看客户的固态盘里装了好多游戏,点开《巫师3》玩了玩,680M的性能还不错,游戏画面不得了。当然主要目的肯定不是玩游戏,我是当作烤鸡测试的,显卡很稳定,99%负载长时间也不降频率或者掉驱动。

专心打了个把小时游戏后打电话叫人过来付账。

网友A:
我想问问,楼主没有上BGA取小显卡,是怎么代换的,不理解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我想问问,楼主没有上BGA取小显卡,是怎么代换的,不理解

这个叫MXM接口的,笔记本里面真正的“独立显卡”。

网友C:
这价钱收的有点爽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价钱收的有点爽吧

爽得我不要不要的

网友D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叫MXM接口的,笔记本里面真正的“独立显卡”。

楼主有此机器的通用显卡板可以代换判断问题,只是型号比较老, 是这个意思吧?

网友E:
显卡挂了?它的原装显卡。

网友:
是可以插拔的显卡吗,不然怎么不通过BGA就能测试的

网友:
我技术不到家,看着有点蒙b.

网友:
楼主通过接口接个老显卡测试是显卡问题,然后换BGA显卡是吧,思路还是很清晰的

网友F:
这种显卡版的是跟台式的一样?随便上个显卡版都能亮机?

网友:
是把它原来的显卡版拆掉,外接一个显卡上去么?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显卡挂了?它的原装显卡。

对,是核心坏了,开普勒的显卡核心也出来大概4年多了,如果经常玩游戏的话,该坏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楼主有此机器的通用显卡板可以代换判断问题,只是型号比较老, 是这个意思吧?

我手头有备用的老费米显卡,GTX670M,目前只要是MXM独立显卡的机子基本都能用。所以就用这个作为亮机卡测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种显卡版的是跟台式的一样?随便上个显卡版都能亮机?

我手头有备用的老费米显卡,GTX670M,目前只要是MXM独立显卡的机子基本都能用。也并非什么卡都能亮

支持 反对

网友:
把客户显卡板上面的显卡芯片取下来更换成台式机显卡芯片了。芯片型号不一样 能点亮真万幸。

网友:
台式和笔记本显卡都能代换这个真的是厉害了

网友G:
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真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不知道这是巧合还是真的

是真的,我验证过了。只要核心除了频率参数一致都可以代换。

网友:
用这种大机器的 必须收高价啊。。。楼主干的漂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