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哪个版块有学习测对敌阻值啊

楼主(2017-04-16):
有木有教我测手机对地阻值的视频教程啊

网友:
报个迅维远程就是了  一切都不是问题

网友:
调二极管档。红笔接地,黑笔去打值

网友:
基础这么查,还是建议你报个远程基础班吧。

网友:
黑表笔接地,红表笔去测原件的对地阻值,这个你会不会?如果找不到地,找不到该测量的原件,我想你最好还是先系统学一下再说。

网友A:
这个还要看吗?数字万用表调二极管档也就 会响的那个档位,红笔接地,黑笔去扫你想测的。出来的读数就是阻值

网友:
可以报名迅维网远程手机学习班,系统学习一下手机维修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个还要看吗?数字万用表调二极管档也就 会响的那个档位,红笔接地,黑笔去扫你想测的。出来的读数就是阻 ...

会响的是蜂鸣挡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会响的是蜂鸣挡吧。

是的,自己可以试试

网友:
这个很简单啊 有万用表就行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