修个i专杀硬盘的华硕本子

楼主(2017-04-16):
接个ASUS N43S 笔记本,故障:触发后掉电。拆机,板号:N43SL rev:2.0,先简单测试各电感没发现短路,裸板插可调,待机先30mA掉到27mA,,测试待机3V5V,为3.35V和6.72V,我晕,不会我这表又坏了吧?关电再上电,30mA掉到2mA,3V5V没了,多试几次,也是这样,3v5v有时有有时候无,有输出时候5V端测试是6.7V左右,换个表还是一样结果,测试中一次不小心还按了开关触发电流上到1A多,关电,干脆接显屏试一下,开机竟然有显示!然后分析下5V为什么偏高这么多?场管漏电、滤波电容失效、反馈还是IC?好像都有可能,示波器看5V线基本平直没啥杂波,电容排除,G极如下:应该也算正常,ASUS的没电路图,找RT8206APDF看看,5V反馈直接IC          那应该IC坏了,换,再测试,待机24mA 稳稳的,5V为5.17,开机后为5.08V,这下正常了,装机准备收米,呵呵。
装好,按开机,我XX,老样子触发后掉电,突然想起是不是硬盘烧了,一测试,果然5V对地短路,拆开一看,5V保护管有点焦,拆后正常,装机顺利进系统。
问了下客户,说这是换的第三个硬盘了,以前的换后不久就烧了。
留图为证,一个是血案的制造者一个是5V的坚实守卫者。

网友:
反馈电路问题比较常见!芯片坏导致电压升高还是第一次见  加分鼓励!

网友:
一般电压偏高都是反馈导致,芯片几率很低,已加分

网友:
有波波问题还是好处理

网友:
偏高 反馈、电容导致

网友:
电压高1。多V会烧硬盘还是第一次看到,涨经验了

网友:
楼主牛b,保护管是什么?

网友:
芯片损坏导致电压高,那个5V保护管是二极管吗,电压高时就性能不良了吧

网友:
可以收个高价

网友:
经常遇到,老是烧硬盘的板子.

网友:
这个示波器好像很古老的样子。。

网友:
一定要收个高价,高价修本,来钱快,人还不累,薄利多销那都是扯蛋,人累晕了

网友:
高了1V多就烧硬盘 呀

网友:
这个问题还没遇到过,谢谢分享,加分

网友:
一般来说高个1v应该不会烧硬盘的阿

网友:
这种情况的确比较少见

网友:
这确实杀得不要不要滴

网友:
硬盘坏了这么多

网友:
能抓波就是好修,加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