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自己看熟IPHONE电路图,背下各部分信号命令,是否有助于提高维修思路?

楼主(2017-04-16):
迅维远程教学都看完了,iphone手机的整机各部分的工作流程,基本给背下来了。只是对电路图的信号部分,看到英文版的,不能迅速作出反应。自己英文还可以,电路图都是简写的多,还有一些涉及到电路方面的知识。比如说,rext 电阻,就是外接电阻,用来控制调整电流大小,在摄像头,液晶,等等cpu信号输出接口,都要接REXT电阻,出了问题,就会有故障。而那些 VREF DQ,VREF CAL,等等,都是涉及到电子技术基础的东西,也只能靠百度来搜索,之后理解一下大概的意思,然后再记忆。不可能深入理解,深入探究涉及的知识太多无法完全掌握,毕竟不是电子技术专业的人,只能理解到一定程度的层次上面。
  不知道,现在看电路图,在了解时序的情况下,再看熟大多数的 信号线,对修手机,判断故障有无帮助?

网友:
肯定有帮助的啊  这都不用问

网友:
先有理论,再有实践,,,学习的会更快

网友:
能记下来最好,修机时就有思路了。

网友:
当然有帮助  新人没有经验 这些都是比较基本该记忆掌握的

网友:
肯定有帮助啊!

网友:
先学会电子基础再看理论和图纸。这样学习得更快。

网友:
这个像认识字一样,先会字,才能组词,才可以造句,才到文章,能看懂图纸的来龙去脉,就不需要老师,你都可以分析出谁是先后的时序,当然,这样的难度,非常大。会看图纸是基础,会分析是追求。

网友:
肯定有帮助。

网友:
当你知道一些信号名称,在你实践的时候,好与不好,都有助于你记住这个信号测试点,变成你的知识点。如果你连这个信号叫什么都不知道,那就更不用说去理解它是干什么用的了。

网友:
肯定有帮助的了,我99年学维修的时候老师就是从图开始讲的,沿着一条线讲下去,分析啥的,还好我是学电子技术应用专业的,能跟上,没学过滴基本都是学了两期,甚至是三期

网友:
背下来可定是有帮助的,这样修起来才会速度快

网友:
电子基础+电路图+电路原理+手工=会维修

网友:
把信号记熟了 当然对维修有帮助,很大。

网友:
大神是触类旁通,菜鸟是照葫芦画瓢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