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小白维修求助 技嘉 EP45-UD3L

楼主(2017-04-16):
纯新手,这个主板拿来练手的
插上ATX电源和诊断卡,诊断卡3.3V灯亮,短接主板开机针,主板不启动(风扇不转)
拔掉ATX电源,测得A14对地电压为0,跳线帽电源为2.4V,开机针电压为0;A14对地阻值为265

接下来要怎么测
虚心求指导(不知道有没有发错版块

网友:
主板待机条件都测完了吗?看看图纸开机针!我劝你还是报一个迅维远程主板班吧!

网友:
这个确实你要看看“主板维修不是事”这本书,你的故障叫做不触发

网友A:
a14没电压?   那是没有待机啊  修待机先

网友B:
主板不触发查待机条件

网友:
A143VSB是5VSB通过转换电路过来的。。跑跑线。。找这条线路上的元器件是否正常!!

网友C:
哥们,你这是什么情况?发个图片还用别人的,自己修,就发自己的照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14没电压?   那是没有待机啊  修待机先

老司机啊  修待机啊  哈哈

网友D:
你拔掉ATX电源,能测到A14的,电压吗?

网友E:
不上电,收来的板子先吧南桥芯片拆了,看看有无被干过的痕迹,如果是没干过的,且很完美,那就先从待机条件入手,775的待机条件很简单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你拔掉ATX电源,能测到A14的,电压吗?

不好意思,看维修视频理解错了。插上ATX电源,测得A14对地有3.3V电压。上诊断卡3.3V电源灯亮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a14没电压?   那是没有待机啊  修待机先

插上ATX电源,测得A14对地有3.3V电压。上诊断卡3.3V电源灯亮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哥们,你这是什么情况?发个图片还用别人的,自己修,就发自己的照片。

已经拍的不清楚,我想放清楚的照片让大家看清楚,指点我测试.多谢你看帖

网友F:
引用 网友E:
不上电,收来的板子先吧南桥芯片拆了,看看有无被干过的痕迹,如果是没干过的,且很完美,那就先从待机条件 ...

版主,这个板子南桥应该OK,USB数据位对地电阻500多。插上ATX电源,测得A14对地有3.3V电压。上诊断卡3.3V电源灯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主板不触发查待机条件

插上ATX电源,测得A14对地有3.3V电压。上诊断卡3.3V电源灯亮。接下来不知道测什么了,主要是不知道怎么测了

网友:
开机针你都量到0V 不是有切入点了恩

网友:
这款主板不开机很好修的,就怕不稳定是最蛋疼的,如果有短路,直接上电流表烧鸡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版主,这个板子南桥应该OK,USB数据位对地电阻500多。插上ATX电源,测得A14对地有3.3V电压。上诊断卡3.3V ...

既然3.3V待机灯亮,说明待机电路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你去测测桥的3V_DUAL电路是否正常,一般在南桥附近,外形类似于1117这样三端稳压器的MOS管。然后测测待机条件,比如RTCVCC,RTCRST,SRTCRST,32.768K晶振,RSMRST这样的信号是否都正常。

网友:
就怕不稳定是最蛋疼的

网友:
开机针没电压,那就跑跑线看为什么没有电压

网友:
写个问题发上来,来伤版主的脑筋啊,哈哈,
脑袋里一点思路都没有怎么修,
还是买几本书自己去看看吧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