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高清无码]维修记!与外星人的第一次接触 Alienware m15x P08G新手小笔记

楼主(2017-04-16):
第一次拆到外星人的本本,小经验,自己留着做笔记

外星人P08G  M15X
开机报警一长两短,前两个灯在闪,不显示,拆开整机上电没反应。
不上电啊,插上显卡板也不上电,不会是拆坏了吧想想应该不是,可能是什么东西没装才这样的。后面接上读卡器小板,接上键盘,可以上电了。最后发现这机器拆了键盘后或不装显卡板是不上电的

接上显卡板,插上键盘,接上外屏,按开关。。。不显,还报警,第一个灯和第三个灯闪,上论坛搜了下,说是这机器还要接内屏才跑码。于是接上内屏,按开关。。。居然亮了
但是。。。。白屏。不报警了,于是先从显卡开始干吧
又拆下显卡板,上BGA加焊。装上显卡上电。。。OK简单解决

下次遇到这机器记得。。。不插显卡板,不插键盘是没有待机的。不接屏不跑码。前两个灯闪或第一和第三个灯闪,还报警》》》先干显卡
看官们加个分鼓励一下

网友A:
遇到这机子的机会少。。。。。加分先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遇到这机子的机会少。。。。。加分先

谢谢鼓励

网友B:
加焊 用半个月 显卡有脱焊了,你咋办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加焊 用半个月 显卡有脱焊了,你咋办。

你的意思要从植?以前遇到显卡问题都是加焊吖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的意思要从植?以前遇到显卡问题都是加焊吖

重新 值球都不会脱焊了

网友D:
去年修过一台,但我忘了什么问题了,反正也是现场弄好的

网友E:
外星人本子用的太少了!

网友F:
楼主又没少赚 哈哈

网友:
这故障有点简单

网友:
修过一次,不过问题不大没有注意到这么多细节

网友:
外星人机器遇到的少

网友G:
修的不错,加分鼓励

网友H:
果断加分,加点权限好,要不然客户看到就不好轼

网友:
不接屏还会不跑码啊

网友I:
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!加分支持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去年修过一台,但我忘了什么问题了,反正也是现场弄好的

现场修好?客户看到会不会说很简单。。。“你不就换了个小玩意嘛,怎么这么贵”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外星人本子用的太少了!

我这台是一个专门做外星人的同行拿给我们老板修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又没少赚 哈哈

我在店里学徒的,不知道老板赚多少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修的不错,加分鼓励

谢谢鼓励

网友C:
引用 网友H:
果断加分,加点权限好,要不然客户看到就不好轼

权限我不会加,没加过,要是加了会不会连我自己自己也没权限看了?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感谢楼主的经验分享!加分支持。

多谢兄台加分鼓励

网友J:
kbc_det#和待机电路相关联

网友:
好的,赞一个,谢谢分享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kbc_det#和待机电路相关联

没看图纸,论坛上说这个信号没有直接不过保隔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权限我不会加,没加过,要是加了会不会连我自己自己也没权限看了?

自己肯定可以看啦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