现金悬赏,影驰GTX750怪问题

楼主(2017-04-17):
影驰GTX750显卡5片,开机后卡2B状态20多秒才亮,GPU BIOS都换过,显卡正反面靠近GPU的小电阻基本上也都换了一遍,还是老样子。
显卡点亮后进不了系统,有的板子上进系统黑屏,有的进系统重启,并且每次重启都需要20多秒 显示器才亮
能帮小弟解决的,留下联系方式,红包相谢

网友A:
卡2B要么是档显存,要么是没识别到VBIOS,如果VBIOS芯片的SPI总线到GPU之间的通讯完全正常,VBIOS信息正确,且GPU核心无问题,那就考虑下显存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卡2B要么是档显存,要么是没识别到VBIOS,如果VBIOS芯片的SPI总线到GPU之间的通讯完全正常,VBIOS信息正确 ...

bios旁边的电阻都换过了,也量过没有问题。显卡DOS下没有花屏,我找一片换下显存试试看,主要是没有测试软件,太麻烦了  需要四颗一起换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bios旁边的电阻都换过了,也量过没有问题。显卡DOS下没有花屏,我找一片换下显存试试看,主要是没有测试 ...

是的,没有测试软件,是目前大部分人修显卡遇到的短板。很多盲目加焊只是约修约坏。

网友:
连主控都换了? 要费这么大劲折腾吗

网友:
大神解决了没有 就是750这款 我遇到三张了 都是这样的问题 有的还花屏 压过都没反应

网友:
这种大多是显存问题引起的多,虚焊或者坏!难度不小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卡2B要么是档显存,要么是没识别到VBIOS,如果VBIOS芯片的SPI总线到GPU之间的通讯完全正常,VBIOS信息正确 ...

666你是我的偶像

网友:
显存假焊试一下

网友:
你这么说很容易招致删贴处理的。

网友:
显卡晶振换一个同频率的试试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