6P白苹果定屏修复

楼主(2017-04-17):
         其实每天都接很多机,各种故障,,今天接了一台苹果6P,个人觉得还是挺不错案例,发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,我报价很快,不会等修好后才报价,一看二测三经验,价格,成交,开机,白苹果定住,一直白苹果,顾客是朋友的朋友,一修机,要保留数据,不可以刷机,数据很重要。下面开始拆机检查。
        拆机,通电,白苹果,电流跳变和正常机子一样,板子有进水痕迹。之后就停留在199---400之间变动,还是一样无限白苹果。
        开始出牌
         1、白苹果卡着一般都是刷机看代码,电流和正常跳变一样,要保数据,没必要连接USB检查了,基本排除USB管理芯片引起的。

         2、电流跳变曲线和正常一样,说明各个芯片的工作都有正常开启和被CPU接纳。我感觉是硬盘引起的。于是测试硬盘3个电压, 我就知道会白测试,因为电流跳变正常,硬盘肯定有电压,于是看了一些人家的案例,什么复位被拉低啊,总线腐蚀短路啊,等等,,,我用显微镜观察板子,感觉没什么地方腐蚀的,拆开硬盘,测试了一遍阻值,没有问题,阻值正常。。
          3,在200---400这个电流之间跳,我感觉是CPU在不断搜索总线上的设备,于是打开图纸看看硬盘的部分,阻值正常,只能查上拉电阻,也没什么好怀疑了的,花了九牛二虎之力,理顺上拉电阻在板上的位置,通电,测他,还真中了 这个片选信号上的R0608 只有0.8V,应该就是他了,非常小 ,拆开补上一个。

           4、开机测试,OK,啤酒+炸鸡。装好机子,来张靓照

           5、总结,白苹果很多,一定要通过电流法,准确锁定故障,否则,看着人家的必杀贴,东拆一个西拆一个排除,修得你身心疲惫。

           又是一晚深夜,发帖不容易,不知道这样的帖子可以获得威望不,这个月订了一台车,四驱混合动力,比月饼老师的贵,容许奸笑一会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这个真是想不到的了。在cpu边上的上拉电阻。加分

网友B:
这是一眼看不到的,如果看仔细了,就不用那些思路就可以解决了

网友C:
维修真的是讲求一个思路,思路对了什么都事半功倍了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是一眼看不到的,如果看仔细了,就不用那些思路就可以解决了

被屏蔽罩档着了,但是有些,明明焊接很好的,也会虚焊,,修的机子多了,就不出奇了,,特别现在的笔记本和台式主板,,都是坏上拉多,明明就焊接非常好。。。没有理论的,,那些机子,就给我们修吧

网友D:
现在觉得修机都赚不到钱啦,大哥还修机修得买豪车呢,呵呵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现在觉得修机都赚不到钱啦,大哥还修机修得买豪车呢,呵呵

经营理念的问题,我这里维修不是压轴,但是我有这个技术,营销产品才更有自信。

网友E:
加精了,带我去兜风

网友F:
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上拉问题的?是看图纸有上拉就去查吗?能找到这个问题不容易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加精了,带我去兜风

No problem,饼哥,你那套用查芯片PDF方法对付那些没有图纸的机子很凑效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上拉问题的?是看图纸有上拉就去查吗?能找到这个问题不容易呀

这个还好,硬盘的上拉都没几个,,笔记本才头大,,特别华硕,,比这个复杂多了。。。没图纸没点位主板没丝印,要啥没啥,难度是这个N倍。还有SONY的,,高手碰到都头大。。上次一台SONY,懂理论,但是没有图纸,主板没丝印,就是排除不出那个分压的问题,知道都难查。。

网友G:
引用 网友F:
我想知道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上拉问题的?是看图纸有上拉就去查吗?能找到这个问题不容易呀

电流法啊,上面说了呢,,通过电流大小,锁定范围,在这个范围内搞

网友:
卖的电脑还是手机呀

网友:
有机会可以学习下 手机维修

网友:
现在感觉维修手机比维修电脑找钱啊

网友:
还是修苹果手机赚钱啊,修电脑穷光蛋啊……

网友:
给高手加分

网友:
笔记本也一样,很多上拉出问题的

网友:
帅 思路明确 学习了 还不会修苹果 羡慕 都买车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电流法啊,上面说了呢,,通过电流大小,锁定范围,在这个范围内搞

我觉得找到这个上拉有很大的运气成份,不过维修的还是很漂亮

网友H:
故障表象一样,不代表问题也一样,所以所谓的必杀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,当个参考还行,对着瞎搞肯定不行

网友I:
楼主修苹果修了多久,在学校学的吗

网友:
理论结合手工完美修复,这个电流法确实好用

网友:
我也有一台,明天去试试

网友:
威望我没有   给你加几分吧

网友:
这个问题找的好准啊,思路蛮清晰,学习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现在觉得修机都赚不到钱啦,大哥还修机修得买豪车呢,呵呵

看你怎么经营啦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故障表象一样,不代表问题也一样,所以所谓的必杀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,当个参考还行,对着瞎搞肯定不行

必杀只是参考。不是绝对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楼主修苹果修了多久,在学校学的吗

估计是去实地或者远程吧。

网友:
楼主厉害啊,思路很好。

网友:
不能刷机,能刷机的话,还真的想看看代码是啥

网友:
高手的杰作。。。

网友:
修这个上拉有很大的运气

网友:
思路正确了,修的快,赚的更快!

网友:
厉害了,思路清晰,一针见血啊!

网友J:
学习了!不过这个总线排除完不能解决是不是基本就GG了

网友:
,,,,,,,,,,,,,,

woaimeinv5 -2 严管区不要灌水!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学习了!不过这个总线排除完不能解决是不是基本就GG了

总线不正常就查总线啊,U虚或者板层有问题。只要你有时间,一样可以飞线。

网友:
修苹果买四驱

网友:
思路很清晰,维修到位

网友:
大神呀。。牛。。小白仰望你

网友K:
电脑 真的不行了。。修手机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维修真的是讲求一个思路,思路对了什么都事半功倍了。。。

说的太多了。要有好思路。首先都基础好才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个还好,硬盘的上拉都没几个,,笔记本才头大,,特别华硕,,比这个复杂多了。。。没图纸没点位主板没 ...

这样说起来修手机比笔记本容易吗,关键在于手工的精细?

网友:
很厉害。。看来白苹果有很多会引起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电脑 真的不行了。。修手机吧

电脑手机我都在做。

网友:
功夫不负有心人

网友:
这个思路,手机还看不懂。对电流来讲

网友:
苹果的好难修啊,太精密了。

网友L:
这种小电容检查的,平日里挺头疼的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技术就是离恨啊牛啊学习学习下

网友:
额,楼主心细,客户要求报资料只能这样查了,不过大件没坏也省心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算是吧,风险也高。

风险还是要客户承担

网友:
   帅气,思路清晰,目前正在学习修苹果主板,学习了

网友(2017-05-29):
引用 网友L:
这种小电容检查的,平日里挺头疼的。。。。。

在显微镜下检查,很轻松。

网友:
楼主最后是把电阻改小了还是电阻腐蚀后阻值无限大了?再说这个电阻不是总线吧?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电流法啊,上面说了呢,,通过电流大小,锁定范围,在这个范围内搞

上拉电阻有多少个呢?

网友:
思路对了什么都事半 功倍了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厉害 ,这些细节问题很容易被人忽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真是想不到的了。在cpu边上的上拉电阻。加分

的确,就是拆硬盘打底脚值也打不出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