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修HP 2530P 之不触发 板号la-4021p(内容详细)

楼主(2017-04-17):
HELLO,大家好,这几天又是修电池,修路由器,电饭煲,电磁炉,。。。。苦逼啊。
   老板弄了好多HP的老爷机给我修,这里不废话了直接把修的几个故障分享出来!

版号:la-4021P

现象:按开关不触发,无待机

         首先目测到一个很明显的故障点,公共点的隔离管子被烧爆了2个。烧的那叫一个残忍,当时只顾着换件,尸体还是拍了个照

直接换好2个P管电路图如下:

实物图:

换好后,检查了一下通电,公共点出来了:

但还是不出待机电压,所以按开关还是然并卵的结果。
不出待机,要是按照以往的电感后端,电感前段,G极。。。来测有点费事,所以直接测待机芯片的开启信号如图:
实测3.3V开启正常2V,5V无开启;

此处必须满足KBC_PWR_ON,MAINPWON,VCC1_PWRGD都为高;VL线性5V上拉才能开启5V待机。
PQ14下面还有个管子没截到图,实际是PQ15没装件;3.3V由芯片自身基准开启。
1,VL5V芯片正常就会产生实测已经产生;
2,VCC1_PWRGD由+3VL产生,+3VL来至于+3VLP如图:

3,MAINPWON相连到2处,一处CPU座过温检测,一路温控IC但都未装料;

4,KBC_PWR_ON由EC124脚发出,ec的5大条件满足后发出此信号。实测为0V;问题就在这
EC的供电3.3V,时钟0.1V,0.7v,    复位122脚0V,lid_sw# 0V;

最后复位还是没出来,测得R519的2脚3.3V,1脚0V(实物中此电阻并没装,通过二极管D33上拉复位);当时还懵逼了一会

哎,干吧,直接干EC,找个好料板给换上;

再次测量复位已出,lid_sw#依然为0;果断干BIOS下来刷起,干了2个才把lid_sw#刷到3.3V。

3.3V,5V的待机电压也已经正常出来,风扇狂转。

接屏不亮,直接扣掉CMOS电池,接屏良机;

镊子放电,装回CMOS电池,完美修复!

各位看官老大爷该加分了,编辑帖子也很累的,分享经验也不容易,虽然技术不咋地,大晚上的,偶去睡觉了明天得早起上班。

柴油机 -1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,一发不可收拾

网友:
LZ思路清晰,加分支持

网友A:
思路清晰,中国人谦虚是个问题,修这么好,还讲技术不咋地?

网友:
lid_sw#刷BIOS  能刷出来???

网友:
加分了,支持楼主多发精彩贴子。

网友:
加分,鼓励发帖

网友:
加分楼主技术杠杠的

网友:
写得还比较清晰

网友B:
lid_sw# 是盒盖开关吗,能解释下为什么刷bios好了吗,是经验吗

网友:
收藏了,分析的真心不错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lid_sw# 是盒盖开关吗,能解释下为什么刷bios好了吗,是经验吗

这个机器LID要EC配置脚位以后才有。我看了图LID还进了桥。

网友C:
你们什么生意都做啊?电饭煲,电磁炉这都会搞了,牛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这个机器LID要EC配置脚位以后才有。我看了图LID还进了桥。

哦哦,明白了,谢谢

网友D:
原来bios程序也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lid_sw# 是盒盖开关吗,能解释下为什么刷bios好了吗,是经验吗

此板此信号采用GPIO脚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思路清晰,中国人谦虚是个问题,修这么好,还讲技术不咋地?

话说供电,待机啥的,修的好多真心不好意思发帖,感觉故障不多,怕说我水贴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们什么生意都做啊?电饭煲,电磁炉这都会搞了,牛啊

为了生活,我四处漂泊.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原来bios程序也坏了

是滴,这机器BIOS被动过的

网友:
思路清晰,加分支持

网友:
这种发帖的方法少,,,

网友:
修的非常不错

网友E:
这个电阻没装,有些人修的时候又肯定会怀疑是同行搞的故障!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电阻没装,有些人修的时候又肯定会怀疑是同行搞的故障!

确实是没装的,但图纸标示有装,搞不明白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好一个为了生活,四处漂泊!  就冲这句话 这分我加了

多谢施主!~

网友:
楼主真是博才多学呀   这家电维修的 活都能处理 佩服

网友G:
你们店里修的好杂

网友:
很少见到LID_SW信号是BIOS问题的!

网友H:
这思路清晰666、萌新问一下lid没出为啥怀疑是bios而不是开关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这思路清晰666、萌新问一下lid没出为啥怀疑是bios而不是开关

11楼已经解释过了!

网友I:
KBC5大条件。LID,刷BIOS,能高电平,学习了。

网友:
又见pq302这里

网友:
我最讨厌修过的机器,烦得很!

网友:
引用 网友I:
KBC5大条件。LID,刷BIOS,能高电平,学习了。

是滴,待机供电,待机时钟,待机复位,读取程序配置GPIO,lid信号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你们店里修的好杂

上班地方其实只修笔记本的,电磁炉,电饭煲,路由器啥的是自家的

网友:
楼主技术真是杠杠的

网友J:
烧个管怎么会出现那么多问题 不解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烧个管怎么会出现那么多问题 不解

二修机器,这问题算少的,算简单的了

网友:
是我的话一般换EC

网友:
精华帖,确实用了心去修机器的

网友:
看得人有些晕  语言有些囫囵

网友:
看高手维修就是不一样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你们什么生意都做啊?电饭煲,电磁炉这都会搞了,牛啊

别说电磁炉 ,饮水机 都要修,哈哈。跟 家电差不多

网友:
电饭煲,电磁炉这都会搞了,牛啊

网友:
技术还可以啊?技术搞这里?

网友K:
加分了,支持楼主多发精彩贴子

网友L:
我用的就是这个机子

网友M:
感觉楼主思路可以

网友:
思路清晰 加分支持

网友:
现在修电脑没什么生意了,都去搞手机了

网友:
楼主厉害,啥都会修。

网友:
学习了!!!修的很好

网友:
无lid刷BIOS????想不通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加分了,支持楼主多发精彩贴子

非常感谢你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我用的就是这个机子

呵呵,还可以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感觉楼主思路可以

前面的思路都是这样的,简单,不值得夸奖