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7寸液晶电视有竖条

楼主(2017-04-17):
如题,看下怎么回事

网友:
屏坏了 拆开 修修屏看

网友:
屏幕或逻辑板

网友:
替换屏线 逻辑板  升级主板ROM
以上没问题就是屏坏

网友:
换一下逻辑板不行就屏坏

网友:
用点屏仪试一下,先判断主板还是逻辑板以后的电路

网友:
万能板 先点屏看看啊  %98都是没戏

网友:
不好说,还是点屏看看先。。

网友:
先代换一下逻辑板试一试

网友:
看行不行在考虑屏问题

网友:
二级驱动芯片坏 了

网友:
楼主有没有修好,把结果公布出来

网友:
还没好,电视还在我这,客户一直没给回话修不修

网友:
用点屏仪试一下,像是屏坏了

网友:
万能板 先点屏看看啊  %98都是屏坏了

网友:
这个是平坏的可能性大吧!先点平试试吧

网友:
屏坏 了 基本都是

网友:
基本上是屏的问题,可以试试压屏。

网友:
找块逻辑板试试,看现象多数都是屏坏。。

网友:
开机时正常, 一会就这样了,估计是屏坏了

网友:
不一定屏坏吧 不好说 等待你修好

网友:
屏坏了,修修看,逻辑板或者是捏合屏的排线虚了,粘合试试

网友:
屏幕模组坏了,基本上没啥搞头了。

网友:
屏坏了看现象多数都是屏坏。。

网友:
换个通用板 点屏看看,还不行换个逻辑板,逻辑板和边条的软排分别断开试试。还不行就是屏的问题。

网友:
还不行,拆开屏,观察一下 ,有没有进水和烧伤。

网友:
屏坏可能性大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