明基G2220HD

楼主(2017-04-17):
插数据线没信号

网友:
插数据线无信号,然后没有下文了?
如果你不是专业维修员 请勿拆装
如果是请拆装测试电源高压驱动板

网友:
明基通病就是高压板供电不良

网友:
楼主描述太简单,如果建议的话,就从供电开始查吧。

网友:
是屏幕提示无信号输入吗?

网友:
你不需要进行简单的检查吗,。。。

网友:
这样发帖有灌水嫌疑 要注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