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战神K640E-i7 d1维修心得

楼主(2017-04-17):
一台神州战神K640E-i7 d1笔记本,故障现象:插电自开机,电流0.2-0.7不停跳变重启。客户描述说是他使用中突然黑屏坏了的,考虑到战神系列BIOS爱坏,就先刷BIOS,从论坛上下载了好几个BIOS,不是不开机,就是故障无变化,最后一次下载的BIOS,刷完,电流一路跳变爬升,开机亮机了,以为好了,就简单装机测试,进系统后发现,没有识别到独立显卡,只是识别到了集显。没办法,拆机,测量独显部分,电感无电压,阻值4欧姆,短路?排除外围电路,确认独显芯片损坏。为了节约维修成本;对照图纸看了半天,想单用集显,拆掉独显电感,开机,能顺利进系统,使用2-3分钟后,三个指示灯同时间歇闪亮“滴~~~~滴~~~~滴~~~~~”报警,报警10几次后掉电,查了一下相关电路,是显卡温控信号导致,对照图纸搞了半天,没法屏蔽报警。只好定显卡芯片

此蓝天代工机器的BIOS,不能只看板号刷BIOS,我的板子板号是6-71-w65s0-d02;亮机后在BIOS第一界面MB SERIES,可以看到机器当前BIOS版本,这个版本号要跟机器内存插槽的贴纸上的板号要一致。我的机器内存插槽贴纸上标注为“NKW650SB0006D06050”,由标注得出此机器为W650SB版本,所以只能刷这个版本的BIOS,但是我的机器显卡芯片坏了,刷了w650sb的BIOS机器自动加电电流跳变不亮,但是刷w650sr这个版本的BIOS却可以亮机。拆掉独显后,刷w650sb的BIOS也可以亮机,两个版本的BIOS,在独显损坏的情况下,都会在进入系统后使用2-3分钟后,三个指示灯同时间歇闪亮“滴~~~~滴~~~~滴~~~~~”报警,报警10几次后掉电。

此机器显卡故障已经找到,定芯片肯定解决故障,一点维修经验,希望有助于同行判断故障。
最新进展:换完显卡,正常了,只是发过来的显卡芯片,上机后认到的是840M,原机器的显卡是940M,独显驱动也打不上,,但是报警消失了,进系统测试N小时,也不掉电了,跟发芯片的小苏本本IC废了一番口舌,我认定这个显卡芯片是打磨过的。没办法,商家不认账,只好耐心做客户工作了,型号客户接受维修结果,认为独显用不了就用不了,只要机器能正常使用就行了。至此。维修结束,特此回复

 会员12185232元2022-12-17 06:55
 会员10503842元2022-10-17 13:22

chenfanghuan -2 双击666+关注!

网友A:
显卡核心对地4欧姆是正常的,千万不要急着拆核心下来,去找找显卡核心没供电的原因吧,一般蓝天的是一些个6条腿的小mos坏了,你重点关注下显卡电源的EN。

网友:
最好原样不动维修,至于改集显不好说。还是省心的来修把。蓝天的非主流,少有遇到。神舟我代理过,真是。。唉

网友:
学习楼主的经验哈

网友B:
显卡核心对地4欧姆是正常的,换显卡不行你就准备抓头吧,加分鼓励,看结果。。

网友B:
我是要加分的。。。。。真的点错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是要加分的。。。。。真的点错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呵呵,没事,等待显卡,显卡一到,立马给各位同仁公布结果

网友:
问题找到了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显卡核心对地4欧姆是正常的,千万不要急着拆核心下来,去找找显卡核心没供电的原因吧,一般蓝天的是一些个6 ...

不拆显卡芯片,显卡主供电电感没有电压,拆掉有0.9V电压,我觉得是显卡芯片短路导致的

网友:
关于bIOS的相关经验很有用  加分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不拆显卡芯片,显卡主供电电感没有电压,拆掉有0.9V电压,我觉得是显卡芯片短路导致的

N卡有4组供电,分别是3.3V、核心、显存还有一个小电源1V的,上电顺序是1V先起来,然后是核心-》显存。你要量下那个1V有没有起来。我是修过几台蓝天Z7,Z8的高端机GTX970m,980m那个1V对地短路的。

网友:
这个显卡不便宜哟 等LZ出结果 感觉玄

网友:
海尔的机械师 蓝天的未来人 都是一个样子   图纸难找 bios也不好找 遇到3台 都让客户自己找售后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显卡核心对地4欧姆是正常的,千万不要急着拆核心下来,去找找显卡核心没供电的原因吧,一般蓝天的是一些个6 ...

换完显卡,正常了,维修结束,特此回复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显卡核心对地4欧姆是正常的,换显卡不行你就准备抓头吧,加分鼓励,看结果。。

换完显卡,正常了,维修结束,特此回复

网友D:
看来对地电阻四欧也是短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看来对地电阻四欧也是短路了

正常阻值13欧姆

网友:
神州机器比较扯淡

网友:
这样机器不好修啊

网友:
小弟路过 学习一下

网友:
使用2-3分钟后,三个指示灯同时间歇闪亮“滴~~~~滴~~~~滴~~~~~”报警,报警10几次后掉电。
就想知道楼主是怎么查到是显卡温控导致的呢?

网友:
修得不错,这本子修好就赚了

网友:
修到个K640 战神。 做工真是LJ。PL10 直接后级短路。 烧鸡大法,PCH 烫,但是烧鸡电压不拉低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