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SONY 机器不过保护隔离,且屡烧充电电路下管

楼主(2017-04-17):
手头一台SONY笔记本,故障不开机,也不充电,插上可调电源,电流显示0.001,明显是不过保护隔离,此机待机芯片是BQ24753A,查阅论坛相关资料及测试后换此芯片,插上电源后按开关键能开机且亮机,本以为自此修复,然而烦恼的事来了,装上外壳重新插上电源,发现又不开机了,查了相关电路,发现充电电路中的下管PQ8 SI3424BDV MOS管击穿,造成后级短路,又不过保护隔离,由于手头没有此管,从网上订回6个后换上后又能开机用亮机了,但一拨电源再插上电源后情况变了,再次击穿,实在没辙了,连上管一起换,但每次都是换上能开,拔掉电源再次插上电源后又击穿,请教各位大侠,这是何情况,谢谢了,在此附上此机电路图,供大家分析。

网友:
拆掉PQ8后,用烧机大法没有发现其它地方有短路现象!

网友:
bu 装电池也烧吗

网友:
[没装电池也烧呀

网友:
是不是原装电源适配器的问题

网友:
现在用的是可调电源,发现另一个现象,电压调低后,可调电源出现待机电流又能开机亮机了,电压范围14-12V,高于这个电压就没有待机电流了。好怪呀!补充一点,PQ32也换了

网友:
上下管和充电芯片一起换试试

网友:
是不是充电芯片哪里断线了 ?

网友:
  BQ24753是充电芯片…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