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G485 不开机 简单修复

楼主(2017-04-17):
时间:2017.04.15
地点:西安市户县秦镇 精诚电脑维修
型号:联想G485  LA-8681P

故障:不开机,客户也说不清怎么坏的,测量适配器电压正常,上可调 待机0.013,目测正常。按开关没反应。
拆机…… 第一眼看到了EC腐蚀 有几个脚发黑,有断脚。  告诉客户要先留下机器报价打发走客户。

可以清楚的看到EC几个脚发黑了(拍摄图片太大无法上传就图片处理小了)

测量其他电感阻值,基本正常,3.3V偏低230+。先不管了换EC吧,拆下来焊盘只有一个断脚对应位置断了一点
其他还好,这个EC是9012 A3,手里有几个9012 C4的,不知道能不能通用,就换上去试试。结果故障依旧 按开机没反应。
搜了下没看到有成功代换的,就又拆下来C4,把原板的A3处理下  焊上去。

通电,待机0.106A  擦,不至于吧   虽然很久没换EC了,也不至于吧,仔细观察没有看到短路。

然后就先量下其他电压吧,3.3V有1.8V   ,5.0V只有0.4V  而且 3.3  5V芯片和MOS发烫,看了下待机芯片8205.
测量VIN 19V正常,3.3V  只有1.8V (阻值230) ,基准电压只有1.8,有点低,断电测量基准电压阻值500+,断开3.3电感后级380+,IC这边200+。拆了待机芯片,3.3通芯片这边还是200+拆了MOS 无穷大了。

看了下待机芯片引脚定义,好熟悉啊51125.看了下论坛可以代换。两个IC引脚定义完全一样。 这个芯片有好多备料。直接换上去,再找个MOS换上去。3.3V 350+阻值。不短了。

上可调看到待机正常,按开关跳变正常到0.6,因为是AMD的小CPU   猜测已经显示了(老款0.6A有没过CPU的可能)。上屏幕显示了,装机测试  OK。测试一下午交付客户。

网友A:
备的IC,在小农村够用好多年了。

这个本子图纸和BIOS论坛都有就不重复上传了

网友:
这个我还没有 只有51125和51225

网友:
不错的维修技术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备的IC,在小农村够用好多年了。

这个本子图纸和BIOS论坛都有就不重复上传了

你搞那么大一包 得多少钱啊  怎么一开始不查 待机条件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搞那么大一包 得多少钱啊  怎么一开始不查 待机条件呢?

这个IC本来也不贵,我备了很多种都在上百个吧。  我的习惯是先观察,在测量排除短路,这个EC坏了肯定要先搞定了, 这个板子偷懒了  因为待机开始0.013不开机看到EC坏了就想着没短路应该干了就好,但是后面发现应该是EC控制待机芯片的脚腐蚀了,所以开始显示待机时好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备的IC,在小农村够用好多年了。

这个本子图纸和BIOS论坛都有就不重复上传了

IC 联想的用的多 就是仁宝点火回路吧

网友C:
备这么多IC是好事,每次几个几个买邮费都亏了

网友:
修的很好。详细

网友D:
上下管是坏了引起的短路把芯片烧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备这么多IC是好事,每次几个几个买邮费都亏了

是的,芯片不贵 运费贵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上下管是坏了引起的短路把芯片烧了吗

没有仔细研究,反正好了

网友:
楼主的维修能力真棒

网友:
EC有腐蚀的,肯定要拆下来看电路断线没,熟手也会犯错误的。。。

网友:
这几期问题就是很多

网友:
哈哈, 你买了这么多的51125呀,呵呵

网友:
修的很给力哦

网友:
修的很好!支持一下,学习了!

网友:
看来EC本身是没有多大问题的

网友:
技术很过硬呀,学习

网友E:
引用 网友A:
备的IC,在小农村够用好多年了。

这个本子图纸和BIOS论坛都有就不重复上传了

其他常用待机也是这个数量的备货 ?

网友E:
  这个是9012 A4吧

这个EC是有程序的…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备的IC,在小农村够用好多年了。

这个本子图纸和BIOS论坛都有就不重复上传了

牛逼啊备那么多个

网友:
你的51125放点葱可以炒上一盘了...备这么多....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这个是9012 A4吧

这个EC是有程序的……

我备的是9012  C4吧,应该不带程序  在三星时候换了EC第一次接AC  不用开机,开机灯会一闪一闪  大概十秒 就自己读程序进去了。以后就直接开机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其他常用待机也是这个数量的备货 ?

都不比这个少 什么BQ24735  还有好多好多记不住   共有几万个吧 哈哈

网友:
学习了,速战速决,

网友F:
   感觉换了EC之后会不会只是mos管烧了,只是怀疑啊!不过楼主备件还真是多羡慕啊!

网友G:
这个芯片坏的不少,楼主备货不少啊,加分了

网友H:
看到进水的机器就头大,修进水的机器,耐心和信心。。。比较重要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感觉换了EC之后会不会只是mos管烧了,只是怀疑啊!不过楼主备件还真是多羡慕啊!

换了9012 C4 后待机电流依旧0.012,我把断脚的换回去  补上脚   就微短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看到进水的机器就头大,修进水的机器,耐心和信心。。。比较重要

我这个算是遇到小问题的了,比较幸运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这个芯片坏的不少,楼主备货不少啊,加分了

感谢,单个买都不够运费之前

网友(2017-05-19):
51125的RT系列的也可带换,这个芯片好找