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三星RC510

楼主(2017-04-17):
昨天接到一台三星的RC510笔记本。接电源短路。拆机发现供电芯片ADP3211烧坏。附带的上管也烧坏了。定芯片换好之后。可以亮机,但是,到进系统欢迎界面的时候死机。。这个时候测量集显供电居然变成Ov了。。。BIOS也刷过了。。。CPU也换过。 。但是在PE下面是都正常的,。大神们给电思路把。

网友A:
PE下正常  进系统掉电 ? 进安全模式也掉电吗 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PE下正常  进系统掉电 ? 进安全模式也掉电吗 ?

安全模式不掉电。把集显禁用之后也不掉电。就是当用集显的时候就死机了。死机后。集显电压变成OV

网友B:
没办法 我来迅维网学习 请问修好了吗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没办法 我来迅维网学习 请问修好了吗

h还没修好呀。。。估计要换主板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h还没修好呀。。。估计要换主板了

悲剧;了  希望其他大神能帮助到你

网友(2017-05-20):
楼主请问下你的修好了没。。我这碰到一台。看电影看久了就不显示了。。之前人家清过灰。。我想问下那显卡上有没有硅胶垫在上面的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