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rc410笔记本深度亏本维修一例

楼主(2017-04-17):
机器是一个商家拿过的,拿过来是不通电,问了下原因是本身用到用到蓝屏,客户自己扯开做清洁然后就这样了。 拿到手 二话不说先判断故障报价,接可调电源待机0.15 经验告诉我明显就是51125待机3v线性电压短路,没记错应该是8脚,熟悉的芯片通常会记住那几个脚不用看图纸的,心中暗喜这不就是说ec短路嘛 以为见到趴活了,报价150 留下机器修。 于是拆开机器一看ec是mec1300- nu,手里只有mec 1308-nu. 看了一下百度 有人说可以代用,于是开心的换上去了,他奶奶的 不短路了 通电了 电流上到0.55不动,测试没有显卡供电,显卡供电95870b的13脚开启信号没有,论坛也有个求助的帖子说是没有显卡供电,也是没有开启信号 其他的都正常,断开图一的显卡开启jp点,换KBC3_PWRON以为开启显卡供电的信号 显卡供电正常产生,但还是不能开机 只是电流变成0.7左右,证明还是开启信号之前的问题 那么为什么开启不出来啦?是BIOS的问题,下载了一个开机老故障,难道是ec不通用 于是上淘宝问了下小苏本本,她明确告诉我不行 害得我花了20多元等了3天,(实验告诉我 1308可以代换1300), 坑爹呀,换了他的可想而知老样子,问题确定ec没问题了,查sl3 sl4瞬间出来有掉了 打开图纸的6页时序 倒追发现CHP3_PEG_PWREN#这个信号也没有出来,两个信号都是南桥发出来的 查南桥的工作条件正常 BIOS 也刷了的也排除 想起之前客户说的蓝屏 会不会是pch南桥的问题 于是放到bga上面加焊了一把 以为ok结果还是不行,那就只有换了,手里还是没有hm55 只有qm57百度了一下也说可以用qm57代换hm55 奶奶的这次不问小输了,还是动手少问淫,坏淫,不想在订货了 总共才150 修了这么久了。 仔细的换上去,等冷却过后,通电上去了,上去了我曹 真是可以代换的呵呵 实验比百度和问更可靠 ,终于找到问题了 最后就是ec坏 南桥坏 ec 1300 可用1308 代换 hm55可用qm57 代换 亲测 请不要叫我雷锋 雷锋是坏人

网友:
补上 亮机图片 谢谢大家加分啦 谢谢,昨天发现账号被盗了,有人用这个号发帖子 不知道怎么回事 请版主明察

网友A:
价格太不理想了。这么搞下来又累风险也大。赚那几10块钱合算吗?

网友B:
自己实践出来的才好啊,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听的小马过河的故事啊

网友C:
上来报的就是有点低吧,还是楼主太自信?

网友D:
给你加分了   这个卖芯片的的结论都是利于出售芯片  所以……

网友E:
小苏芯片坑的很 不懂,而且很多芯片坏的 浪费很多时间

网友:
肯定不止收了150

网友F:
楼主都要换桥了,不重新报价?

网友G:
你问的是1380和1300可以代换吗,1308是可以用1300代换,可能你问错了

网友H:
总之修好就不亏就怕芯片换了不好那才头大

网友:
楼主高手阿,学习了

网友I:
   楼主幸苦了,已加分!以后得注意小苏本本家的货了,之前在小苏家买的八脚pwm芯片有坏品!

网友:
桥都坏了应该重新报价,在修的

网友:
以后得注意小苏本本家的货   我只是早不在他家买东西了

网友J:
修起来成本高了  时间也花的多了  不划算

网友:
小苏本本一下子 就出名了

网友:
这个板子最恶心了  修过

网友:
论坛都说小苏本本卖的假货多

网友:
小苏的芯片不行?

网友K:
换桥150也干呀,兄弟呀、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才报150 亏了

网友L:
小苏老板还懂点,其他的都是瞎说,你问什么都说不能代换。当他给你发错了的时候,就说能代换了。

网友:
听说过小苏的货好像有问题吧、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价格太不理想了。这么搞下来又累风险也大。赚那几10块钱合算吗?

也是同行的,本来以为只有ec有问题 结果南桥也有问题 不换南桥我就真的亏了,所以少赚当保本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自己实践出来的才好啊,这让我想起了小时候听的小马过河的故事啊

小马过河 你是妹妹亲 说话好有爱 好友童心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上来报的就是有点低吧,还是楼主太自信?

同行商家的 平时收100 这次以为换ec就好了 因为要订货 所以说了150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给你加分了   这个卖芯片的的结论都是利于出售芯片  所以……

谢谢版主,请版主帮我看看 我那个打印机帖子是谁发的 在哪里发的 我都没修过打印机 肯定账号被盗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小苏芯片坑的很 不懂,而且很多芯片坏的 浪费很多时间

在他哪里卖了好多年 芯片坏的还是少 就是有时间问个代换问题他不说

网友:
确定150 骗子小狗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楼主都要换桥了,不重新报价?

同行 再次报价 以为坑他所以只能要嘛修补好 要嘛不修 关键是已经订货了不修就亏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你问的是1380和1300可以代换吗,1308是可以用1300代换,可能你问错了

刚才回看了下 确实把0和8 位置搞错了 不怪人家 怪自己没有注意 错怪人家

网友:
引用 网友H:
总之修好就不亏就怕芯片换了不好那才头大

一般不是板子断线 还是有百分95的修的好

网友M:
引用 网友I:
楼主幸苦了,已加分!以后得注意小苏本本家的货了,之前在小苏家买的八脚pwm芯片有坏品!

那种芯片料板上面很多呀

网友:
引用 网友J:
修起来成本高了  时间也花的多了  不划算

当装个系统吧 没办法啦 生意不好做了 又是同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K:
换桥150也干呀,兄弟呀、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不是每次这样 这次是问题多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L:
小苏老板还懂点,其他的都是瞎说,你问什么都说不能代换。当他给你发错了的时候,就说能代换了。

哈哈 苹果的显卡 订了好几家的 为什么换上去都是黑屏有声音 本省的显卡换上去都可以 只是花屏

网友:
三星的板子不管进水还是烧毁 都是一连串 南桥 EC 网卡

网友:
给商家都收不到好多钱

网友:
大工程啊。真是亏了

网友:
假芯片最坑

网友:
换桥、换EC只收了150元,给雷锋加分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M:
那种芯片料板上面很多呀
呵。。。。基础差,说错了,是集显供电芯片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