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F2A88XM-DS2-TM 不复位

楼主(2017-04-17):
技嘉F2A88XM-DS2-TM 不复位供电都有了,就是供电PG不出来,总线无供电,供电EN,CPU也发热,芯片是62773 ,难道这个芯片坏了,,没有的换啊,没有这个。有修过这个主板的吗,

网友:
你一会说供电都有了   一会总线无供电!   表达有问题!

网友:
看不懂  表达有误

网友:
供电PG不出来又是什么意思·

网友:
CPU供电正常后出来的PWRGD 没有,但是供电正常,不出PG

网友:
我也是看不懂了,最近修H61的多掉电重启脑乱

网友:
总线供电 到底有没有

网友:
整板除CPU电压以外必须要先全部出来 哪路不出先修哪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