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CER4736修烂啦,求师傅指点

楼主(2017-04-17):
接手时大短,多个管子击穿,换之,小电流测试还短,ISL6228坏了,换上后可以开机了。(NEC大电容来之前已换330)
关机后再开,问题才开始:
开不了,测量按钮开关电压是17.5V,图片中的电容都有13V的电压,把电容上的电压接地放完后,测量按钮开关电压正常3.3V,可以开机。
只要电容没了电压就可以开机,开机后一切正常。
关机后再开就开不了啦。

从早上搞到现在,眼都花了。有修过同样故障的老师给个指点吧,谢谢

网友A:
6228确定是好的吗开关可以拆下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6228确定是好的吗开关可以拆下来

新买了好几个,换上后这问题,又重新换了个还是同样问题,基本可以排除6228了

网友B:
看下图纸,看下10多V的电压怎么来的

网友C:
电容一端接地,关机后不应该存电的,查一下电容接地端是不是断线

网友:
还是找电路图下查不开机时那17.5V从何而来,就能找到问题点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看下图纸,看下10多V的电压怎么来的

谢谢你的耐心,我试了下放置了20多分钟(中间没主板放电),再量待机电压正常了,也可以开机。我没看出这个17.5V是从哪里窜过来的,请继续指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电容一端接地,关机后不应该存电的,查一下电容接地端是不是断线

是的,查了好多个点了,都是接地正常,可能还没找到那个位置吧。只要电容放完电,待机电压就正常。
不手动去放电,需要20多分钟才会降下来

网友:
要知道10v的电压是怎么传到开关上的,才能修,复过程需要图纸查相关电路,另外你换过mos管你还可以试试在换一次mos管有可能不良引起窜电,你的主板电路我没看过我也不能确定正确,所以你只能试试还可以换个电容试试看

网友:
试查了一下,2个电容有可能是公共点上的,回果没有放电电路的情况下,电容只能慢慢损耗

网友:
板号多少??
我看下图纸

网友:
查一下D49的2、3脚,看是不是从这边过去的

网友:
     查下这两处

网友:
   大锅  你学到空气了?

网友:
版主 这分扣的NB 啊   板子上的17.5V 怎么来的

网友D:
大短后继会不会烧

网友:
霍尔查了吗?拆了试试

网友:
插EC待机, 全部都插

网友:
费心了,多谢,白天比较忙活,晚上静心猛查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大短后继会不会烧

现在不会了,换了五六个场管,我都不知道怎么会烧这么多

网友:
肯定是哪个电压不对 多查查看吧

网友:
这个故障还是挺奇怪的,ec这边也在考虑范围啊

网友E:
一个触发问题 不至于那么难修吧 你可以试试直接拉低EC的直接触发脚位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一个触发问题 不至于那么难修吧 你可以试试直接拉低EC的直接触发脚位试试

对我真得挺难,努力学习中,现在两个问题:
1、待机电压17.68V,没查出从哪儿窜过来的。(放置20分钟以上,再插上电源,测量待机电压3.3V,可正常使用。但这属于一次性的,重新拔插电源又成了17.68V)。
2、拔下电源后主板上存电,很多电容和管子都有10V以上电压,这个电压下降很慢很慢。
第一次遇到这种问题,无从下手,主板上存电对测量元件也带来很多麻烦,放完电才可以测。
放弃了

网友:
感谢楼层中各位老师的帮助,二修机我实在没这水平,放弃了。虽然没弄好,但还是跟老师们学习了一些思路,一并谢过

网友:
一般有slp信号控制的场馆过电阻对地放电  貌似  不确定  提供下思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