海尔X1P-35B1开机电流0.15A不显示

楼主(2017-04-17):
如题。。。。接到这个机真的是很郁闷。。。。开始上电电流跑0.5a可以亮机。。。后来放一会就不行了。。。
版号是  M500BN_MAIN-PCB

现在又不开机了。。。。查了一下电感电压。。。发现显卡供电没出来。。。

哥很郁闷啊。。有没有这个机的图纸啊?????

网友:
这机器图纸不好找

网友:
慢慢查电路

网友:
连图纸都找不到   我也碰见个类似的

网友A:
没图纸,只能查芯片条件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图纸,只能查芯片条件了

马蛋。。。芯片都没图纸

网友:
这种机基本都是BIOS坏了 ,去查电路还不如去刷个BIOS

网友:
没有图纸只能是三板斧了,能亮机还是先刷下BIOS吧

网友:
图纸没有
根据经验维修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