苹果IPAD AIR2电源大电流,电源IC坏

楼主(2017-04-17):
苹果IPAD AIR2电源大电流,电源IC坏,已经确定是电源坏,请问IPAD维修大师,这个电源都是从哪里买的,好换吗?第一修这种电源,会不会焊接时损坏呢?、

网友A:
焊接注意温度 =应该没事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焊接注意温度 =应该没事的

很奇怪我这个IPAD AIR2的电源芯片上竟然没有字,连型号都不知道,WIFI版的,后壳机型A1566,只能当它是AIR2的电源,卖家的芯片脚位和排是对得上的,听说这种电源芯片对WIFI还有影响,苹果好变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