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U330P 断电问题

楼主(2017-04-17):
客服拿来说使用一会就断电,开机一切正常,进系统使用半小时都没断电,打电话和客服沟通。 它居然说开机进系统能正常使用,关机后把外接电源拔掉后再开机进系统 使用不到10分钟就断电了, 一听这什么J8奇葩问题啊  。照客服测试了下果然和它说的一样。拆机目测全版没有腐蚀额痕迹。怎么办,再断电的时候测下供电 全部都是稳起的,刷个BIOS把。 还是一个卵样。 。求助大神指点啊 无从下手。

网友:
天意wx -4 严管区不要灌水!

网友:
是不是 温控问题

网友A:
测试的时候是不是带着电池啊!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测试的时候是不是带着电池啊!

是的  带电池。

网友:
测下断电时 有哪些电压

网友:
P8H61-M-LX3-PLUS

天意wx -4 严管区不要灌水!

网友A:
带了电脑。说明没有断电。感觉应该是什么复位有关系吧! pch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带了电脑。说明没有断电。感觉应该是什么复位有关系吧! pch?

PCH和CPU是一起的。。不敢随意乱动

网友:
严管区禁止灌水  珍惜自己的账号

网友:
就是用电池掉点 用电源一切正常  看下掉电是否为规律行的还是不规律的  个人感觉和供电有关系

网友:
重点查下3 5V CPU滤波电容有示波器查起要方便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