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M4A87T PLUS REV1.00插独显不亮

楼主(2017-04-17):
华硕M4A87T PLUS REV1.00(ATX标准大板,变态5相供电,两个上管两个下管)

故障现象:
1、触发后独显不亮屏,主板喇叭一长两短(显卡确定是好的),测PCI-E,12V供电正常,3.3V供电正常,复位3.3V,时钟0.4V,系统总线无电压
维修:找点位图(FZ点位图在另外一台电脑才能打开,这里就不截图了),发现SMDATA和SMCLK由南桥发出,图上标注经过两个电阻到PCI-E,但看板子上这两个位置的电阻都不见了,知道这个板是被怎么样过了(你懂的!),直接拖焊,搞定,亮机!上亮机图
图正中央黑色的左边就是
2、咦!正常关机后, 再开机,正要进入系统,又重启了!再进系统!要等半分钟!

3、再上鲁大师性能测试

没问题啊
4、关机看看

这几个电容底部空间都比较大,是不是“有了”?
5、不管了,烤了再说!6、找亮点

7、CPU内存压力测试通过,应该没问题了吧

8、最后附上亮机BIOS和点位图

M4A87T PLUS REV1.00.rar

亮机BIOS

M4A87T PLUS 1.00,A01.rar

FZ点位图

网友A:
这贴子用眼看,还必须得用脑想.

网友B:
看来是被人报价高了,原来的客户不想修。

网友C:
还好   上家   还没弄死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还好   上家   还没弄死!

我测猜是有人用洗板水洗了,甚至是用水洗了,板子看起来成色不错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贴子用眼看,还必须得用脑想.

接受你的批评,我以后一定改正!

网友:
您这贴真够让人猜的!

网友:
这说明上家做的故障不够6

网友:
给高手加分

网友:
台式机主板也有点位图

网友D:
直接烤了的意思是换了电容吧

网友E:
系统管理总线上拉电阻丢失导致识别不到独显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看来是被人报价高了,原来的客户不想修。

好多做维修的都这样搞,行业潜规则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系统管理总线上拉电阻丢失导致识别不到独显

感谢总结,看明白了。楼主和你都是高技术

网友:
楼主,那个电阻你没有加吗,直接短接的。

网友:
LZ观察仔细,加分支持

网友B:
引用 网友F:
好多做维修的都这样搞,行业潜规则吧

这种规则不好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直接烤了的意思是换了电容吧

烤了的意思是电脑压力测试!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这种规则不好。

不是什么规则吧!我觉得我这块板是洗掉了这个电阻!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不是什么规则吧!我觉得我这块板是洗掉了这个电阻!
针对这行业存在这种现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