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联想z370 不触发 待机正常

楼主(2017-04-17):
                  某天一公司发来一台联想z370,故障不触发,果断拆机查待机3 v 5v正常查开关脚,按下开关没有跳变,目测发现是二修机南桥,ec,晶振等等都动过,心想应该修不起来了,再看开关也动过 ,重新焊开关,焊好上机 哦。。。。开机了 电流1.3左右 屏不亮    哎、、、、、又来、、、看桥动过先加焊试试。加焊还是不行。就剩显卡了。接着焊显卡。焊完故障依旧。换屏还是一样,没思路了、无意发现有图像只是没背光   ;下个图纸吧。马上找到屏接口  ,  28.29.30脚 19v有了            3.3v也有只有24脚和26脚没有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。没办法要问同学了。说24脚没什么用。问26脚有电压吗.      没有,同学说那是开启脚必须要有3.3.忽然明白了直接飞线 .测试直接亮机.    发这个贴是叫大家不要走弯路。跟我一样不要轻易动桥。显卡啊。。。。觉得还可以的话请加加分.

网友:
楼主 你发错板块了哦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有啊 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、

别的版主帮你移过来的

网友:
是楼主修机不仔细,早点知道暗屏也不会去干显卡

网友:
上家往死里干啊。呵呵

网友:
哈楼主以后修屏不亮的时候一定要多看看是不是暗屏哈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