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战神K610D-I7开机掉电

楼主(2017-04-17):
机型:神州战神K610D-I7
故障:开机掉电
检测:冷机能开机,时间大概1分钟,掉电,时间随着开机次数的增加缩短,最后直接掉电屏幕不亮。拿出板子。发现cpu的供电电感和四个mos管烫的厉害,图纸
各主要测量电压,4个mos管的1脚2.2v,8脚4.9v。811103的10脚7v。13脚5v。感觉1脚的这一路电压不对,换了811103,还是一样的,四个mos管都换了。亮了一次直接烧了一个,又换回原来的。还是一样。尤其电感烫的厉害。求救大神指导!!!

网友:
你这机器我也有一台 直接扔了  换了扇热片

网友:
神州这个机器坏的特别多

网友:
这个主板确实不贵,主要是找到了故障点,不知道怎么去解决有点心不甘啊。10脚和19脚的升压电容我调换了一下,没变化,还不是这个电容的问题。芯片到栅极的电阻也测了没问题,盼望高手指教啊。不行下午就换主板!还有手机拍的1脚和8脚的波形,没来得及上传。1脚的上升沿有点慢吧。

网友A:
上管G级电压自举不足了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上管G级电压自举不足了吧

是啊,也感觉是这个问题,那个电压就不够。可是芯片换了。mos换了,甚至电感都换了。升压电容调换了,都不鸟我。帮忙判断一下是那里的问题哈!
   还有cpu供电1.8v,有点高吧

会不会是cpu的问题???

网友:
可以悬赏吗?我悬赏30下载分,能指导修好就行哈

网友:
手头没这个能带换的cpu。感觉这个1.8v的电压有点高。

网友:
也遇到过 但是没解决

网友B:
升压电容不要换 直接背上去 还有查下反馈

网友:
会不会温控芯片有问题?

网友C:
蓝天就是代工神船电脑,你都不知道还问人家!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蓝天就是代工神船电脑,你都不知道还问人家!

此蓝天非彼蓝天!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升压电容不要换 直接背上去 还有查下反馈

背了两个电容。1脚电压升到2.4v。cpu的供电也升到1.9v。但是故障能变化一些,现在开机有5分钟了,还没掉电,温度还是一如既往的烫,估计够呛!

网友:
不行,就是时间能长一些,还是一样的。郁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升压电容不要换 直接背上去 还有查下反馈

时间长一些,还是一样的

网友:
手机拍的波形太小,手绘了一个,难看但是能表达意思,就这样的,波形肯定是不对,但不知道是哪里出了问题,上升沿河下降沿都不好。晚上请大师看下哈

网友:
查下反馈脚和过压检测脚的

网友:
我知道怎么修

网友:
台式机的的核心 芯片就遇到过,电感烫手,显示OK,就是十来分钟必定烧下管或上管.芯片电压,什么电阻电容,CPU更换还是一个样子.真心是板层问题了

网友:
能确定是板层有问题也就死心了。换主板啦

网友:
cpu供电电感下面的主板包括mos管那部分,板子有点发黑,原来应该都烫的很,。这一点在其他板子上不常见,

网友:
我也遇到过神州战神K610D,一样的情况。没解决

网友D:
够详细的啊,不过这本子这样搞容易返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够详细的啊,不过这本子这样搞容易返修

还没修好呐,背电容的方法只是掉电的时间能长些,还是掉电。

网友E:
我也碰到一台 掉电 你的修好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我也碰到一台 掉电 你的修好了吗

没有没有没有

网友:
看一下,两个电感之间的那个热敏电阻吧

网友:
PR152  220K_6 NTC

网友:
我也遇到和楼主一样的机器,故障也类似,不知道楼主搞好了没有。

网友:
怎么修呢?说说呗

网友:
这机子大大的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