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芝L50D-A 装不上显卡驱动。

楼主(2017-04-17):
不能装显卡驱动,装上重启就显示感叹号,显卡做过BGA还是一样。系统从装过 BIOS刷过。开机温度非常高。80-95度,。这种情况是不是显卡坏 了   大伙指点指点

网友:
给你个建议  先换人 再换板

网友:
这个不好搞

网友:
显卡的可能性相对大点

网友:
我觉得是显存或者总线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