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其他]
手机维修英汉词典

楼主(2017-04-17):
开机触发信号:
PWRONX 诺基亚
ONKEYN PWR-ON 三星
ONSWA 索爱
ONSWB 充电开机触发
ONSWC 闹铃开机触发
PWR-KEY MTK SKY 苹果
PBINT 展讯高电平触发
ON-OFF-END PWR-SW MOTO
2. 开机维持信号:
诺基亚: SERCLK SERDAT SEREL( BB5 )三条线 BB5 以前 CBUS ( DAT CLK EN )
三星 飞利浦 索爱 英飞凌 PMB684 用 SDA(串行数据) SCL(串行时钟)
三星 AGEKE 用 PWR-KEEP
摩托罗拉 WATCHOOGW –DOG 苹果
PWRBB BBWAKEUP MTK
注:一条线维持开机的手机,如开路将引起按住开关能开机松开开关马上关机,用两条线或三条线维持开机的手机,
如开路将引起不开机。
3. 复位信号:
RESET, RST PURX(诺基亚专用) SYS-RST(系统复位)
4. 电源 IC
诺基亚的 DCT4 DCDC WD2 用 UEM
诺基亚的 BB5 用 RETUAVIMAS 表示主电源 IC BETTY 表示辅助电源
三星用 PMUUCD
摩托用 PCAP
5. 主时钟供电(VTCXO VXO VOSC 都是 2.8V)VR1(BB5)2.5V 2.8V 有 VR3 DCT4 DCT2 WD2
6. VRTC 实时钟
7. VCORE 核心供电
8. VMEM 存储器供电, 诺基亚用 VDRAM
9. 音频供电: VANA,VCCA,AVCC,AVDD
10. VDIG:数字电路供电
11. VIO:输入输出接口供电 2.8V /1.8V
12. VREF:参考电压 1.5V/1.6V/1.3V
13. 系统电压: VCHARGER,VCHG,VCHAR
14. SENSE(检测)SENSE(电源检测)BATSENSE(电池检测)CHSEWSE(充电检测)
15. VDET(电池检测,功率取样)PA-DET(功率检测)
16. VPD(鉴相电压多作为功率控制电压使用)
17. INT(中断信号)BT-INT(蓝牙中断信号)PMU-INT(IT)电源 IC 中断信号 UEM-INT/RETU-INT/AVILMA-INT(诺基
亚)PCAP-INT(摩托)
18. 受话音频信号(送听筒的) EAR,SPK,ERC,EPP/EPTN
19. XEAR(外部耳机,送耳机的音频信号)20. MILPHONE/MIC(送话筒音频信号)
21. 主时钟( MCLK/RF-CLK 诺基亚)
22. VRF 射频供电( 2.8V) VRAD 射频供电(索爱) RF-REG(摩托)
23. SLEEPX 睡眠时钟控制(进入睡眠时钟为 0V 退出低电平生成)
24. SLEEPCLK(SLCLK)睡眠时钟
25. 功率等级参考电压; TXC(诺基亚)VRAMP(MTK,三星 VPVPOWLEV TXPWR
26. VAPC(自动功率控制电压( 越大, TXP,越大)
27. VAFC(自动频率控制电压, 1.2V 左右,不正常或没有会导致无收发信号,不入网, VCXO,CONT(索爱)
28. VAGC(自动增益控制电压)
29. VBT(蓝牙供电)
30. VMF(收音机供电)
31. VCAM(照相供电)
32. B-DATA(电池数据)
33. BSI(电池类型检测)
34. B-TEMP(射频)
35. ACI 附件控制接口(在诺基亚尾插接口电路中通常表现为耳机检测)
36. PAC 功控 PA 功放
37. CIRL 控制
38. EN 使能 LED-EN,RX-EN,TX-EN,IVCXO-EN
39. V-SYN/VCC-SYN 频率合成器供电
40. V-VCO 压控振荡器供电(本振供电)
41. DRV-驱动
42. BACK-LICHT/BL(背光灯)REY-BL(键盘背光灯)LCD-BL(显示背光灯)
43. VBACK/VRTC(后备电池供电)
44. VCP-OUT/CP-OUT(锁相环控制电压)
45. VC 控制电压
46. VPP 编程电压
47. RF-BUS-DAT/CLK/EN(射频总线控制)
48. SER-DAT/CLK/EN(三星射频总线控制)
49. MIC-BIAS(麦克风偏压 2V 左右)
50. TAHVO/BETTY(辅助电源 IC)
51. EL(电激发光片)
52. KEY/RBD/K9(键盘)SIDE-KEY 边键
53. KLIGL 键盘灯
54. ANT-SW 天线开关
55. CS 片选
56. CCPCLK/CCPDAT
57. Flash-EN 闪光灯使能
58. RTS 请求发射数据
59. CTS 清除
60. VAUX 辅助供电
61. AMP 放大器
62. LNA 低噪声放大器
63. WLAN 无线局域网
64. WAKEUP 唤醒
65. FM-AUDIO-R 收音机产生的音频信号66. EARDATA 受话数字音频信号
67. MICDATA 送话数字音频信号
68. BUEE·( ER) ACERT( ER) SPK/Speaker 振铃信号
69. ESD 静电防护
70. RXD 接收数据
71. TXD 发射数据
72. VREG 稳压供电
73. HEAD-DET 耳机检测
74. HOOK-DET 免提检测
75. JACK-IN
76. IRQN 中断请求
77. LDO 降压稳压管
78. LDOA 射频供电
79. VBOOST 升压( MOTO)
80. VBUCK 降压 ( MOTO)
81. WDI 开机维持信号输入
82. VDDKEY 按键供电
A 模拟
AB 地址总线 ACCESSORIES 配件
ADC 模拟到数字的转换
ADDRESS BUS 地址总线
AFC 自动频率控制
AFPCB 音频电路板
AGC 自动增益控制
AGND 模拟地
ALARM 告警
ALERT 振铃
ALRT 铃声电路
ALRT-VCC 振铃器电源
ANTSW 天线开关
AOC-DRIVE 自动功率控制驱动
AUDIO 音频
AUX 辅助
AVCC 音频供电
APC 音频处理芯片
ANT 天线
AUC 鉴权中心
A/D 模拟/数字转换
AUTO 自动
A/L 音频/逻辑板
ACCESS 接入
APC 自动功率控制
BIT 比特
BURST 突发脉冲串BCCH 广播信道
BW 带宽
BUSY 忙
BUS 总线
BARRING 限制
BCD 二/十进制码
BPF 带通滤波器
Block Digram 方框图
Backlight 背光
Base Band 基带(信号)
BATT+ 电池
BATTERY 电池
BIC 总线接口芯片
BS 基站
BUZZ 振铃
BDR 接收数据信号
BDX 发送数据信号
BKLT-EN 背景灯启/闭控制
C
CARD 卡
CLONE 复制
CODE 代码
CONNECTOR 连接器
CONTACT SERVICER 联系服务商
CONTROL 控制
COUPLING 耦合
CRYSTAL 晶体 CS FLASH 闪存片选
CS RAM 随机存储器片选
CS ROM 只读存储器片选
CAR 电压控制/音频/振铃模块
CCH 控制信道
CDMA 码分多址
CONVERTER 变频器
CPU 中央处理器
CHARGE 充电
CLK OUT 逻辑时钟输出
CLK SELECT 时钟选择信号
CODEC 编码
CP-RX RXVCO 接收锁相压控振荡器
CP-TX TXVCO 发射锁相压控振荡器
D
DTMF 双音多频
DTX 非连续发送
DATA 数据DISABLE 禁用
DISTORTION 失真
DEINTERLEARING 去交织
DECIPHERING 解密
DUPLEX 双工
Duplex Saparation 双工间隔
DCS-LNA275 1800MHz 低噪声放大器电压(2.75V)
DCS-SEL 频段选择信号之一(1800MHz)
DCS-VCO RXVCO 频段切换控制信号之一(1800MHz)
DEMODULATION 解调
DM-CS 发射机控制信号,控制 TXVCO 和 I/O 调制器
DP-EN 显示电路启动控制
D-TX-VCO 1800MHz 发射压控振荡器
E E
-TACS 扩展的全接入通信系统
ESN 电子串号
E2PROM 可擦写可编程只读存储器
EPR 有效辐射功率
ENABLE 启用
EQUALIZER 均衡器
EAR 耳机
EL 发光
EN 使能
ENAB 使能
ERASABLE 可擦写
EXC 外部
EXT 外部的
EXT-B+ 外接电源、充电电压输入
F
FDMA 频分多址
FULL DUPLEX 全双工
FACCH 快接入控制信道
Freq.Offset 频率偏移
FILTER 滤波器
FCCH 频率校正信道
FDOM 反馈
G
GSM 全球数字移动通信系统
Gen.Out 信号发生器输出
GMSK 高斯最小移频键控
GCAP 电源模块(摩托罗拉)
GCAP-CLK 中央处理器输送到电源模块的时钟(13MHz)
GCLK 电源模块输送到中央处理器的时钟(32.768kHz)
GSM-LNA275 900MHz 低噪声放大器电压(2.75V)GSM-PINDIODE 功率放大器输出到匹配电路的切换控制信号
GSM-SEL 频段切换控制信号之一(900MHz)
G-TX-VCO 900MHz 发射压控振荡器

网友:
楼主  你这是在哪 复制粘贴过来的

网友:
好像在哪里看过啦。请说明出处。

网友:
我也见过一次

网友:
还以为是个软件,这个复制粘贴的我这里比这个还多。